[MM32软件]
BLDC-电机的速度是由什么决定的?

楼主(2022-03-05):
如题,知道的朋友解释一下。

楼主:
直流无刷电机仍然属于直流电机,转速由电压决定。因其为PWM控制,所以由PWM的占空比决定的电压有效值决定。

楼主:
此处的pwm指的是半桥驱动处的pwm

楼主:
不知道大家懂了吗

网友A:
首先电机的参数决定了他的最快速度所以选型很重要,你的扭力,扭矩等
其实是提供给电机的电压及电流决定的电机的速度

网友B:
跟幅值有关系吗

网友C:
跟占空比有关系

网友D:
驱动能力和什么有关系呢

网友E:
幅值啊  电流啊什么的

网友F:
跟pwm的占空比也 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G:
看来影响因素还挺多

网友H(2022-05-13):
估计也是通过电压来改变速度的吧

网友I:
这个我百度了一下,无刷直流电机(Brushless Direct Current Motor, BLDCM)克服了有刷直流电机的先天性缺陷,以电子换向器取代了机械换向器,所以无刷直流电机既具有直流电机良好的调速性能等特点

网友J:
漆包线的匝数,增加匝数降低转速,减少匝数,提高转速

网友K:
这个如果想详细的去了解的话,建议去找个电机厂商了解一下

网友L:
应该是电压,线圈之类的有关系吧

网友M:
这不知道的,你可能要研究电机是吧,但是一般都是通过改变电压来改变转数的

网友N:
就是pwm的占空比,等效到直流电压么

网友O:
PWM不是调制占空比么,你看看是改变电流还是改变电压呗

网友P:
我觉得是电压决定转数,电压在合理范围内,越大速度越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