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关于同频干扰的几个问题

楼主(2022-03-06):
工厂内有数十台AGV小车,工况如下:
1. 任意两台相邻的AGV小车(AGV1、AGV2),可沿着轨道直线行驶;
2. AGV1或者AGV2可以沿着自身中心O1或者O2旋转。

现在,想在地面和AGV小车之间建立高带宽的通信,采用802.11ac网桥(5.8GHz),点对点方式。做法如下:
1. 轨道1和轨道2末端分别安装一个AP1和AP2,各自配波束宽度为7°的定向天线ANT11和ANT21;
2. AGV1和AGV2上部各自安装一个STA1和STA2,采用全向天线[网桥及天线在工作过程中将分别沿着O1和O2旋转(旋转半径分别为R1和R2)];
4. 最糟糕的情况下,一台AGV小车的天线(如ANT12)大致在另外一台小车所对应的地面AP天线(如ANT21)的半功率角之处。
3. AP1和AP2中心频率、信道宽度相同;
4. 天线的极化方式均相同。

请问此种情况之下:
1. AP1和STA1之间的通信、AP2和STA2之间的通信是否会发生干扰?会造成丢包吗?带宽大概能达到百分之几带宽?
2. AP1和AP2是否会发生同频干扰?如果是,在AP1和AP2后面增加金属屏蔽网罩,是否可以杜绝干扰?

谢谢!

楼主:
沉了,自顶一下

网友A:
就只有两对设备,信道多得是。不会同频干扰。

网友B(2022-04-19):
会同频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