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V的C51驱动3.3V的12864如何匹配?

楼主(2022-03-06):
若要C51驱动3.3V的LCD,其PIN脚与LCD的pin之间是串个电阻就行吗,电阻多大为宜?

网友A:
用电阻分压 或者串联两个硅二极管。。

网友B:
看一下LCD可以承受的最大电压是多少,如果是5V以上,直接接上,没问题。

网友C:
如果是5V以上,直接接上,没问题,可以正常通信的,这事我干过。

网友D:
最好使用稳压芯片,不然不稳定。。

网友E:
如果要将就,就用稳压二极管吧

网友F:
用一个可调电阻,阻值调到最大,然后测液晶电压;
如小于3.3v,慢慢减小阻值,直到液晶电压为3.3v;
然后测可调电阻大小;
用普通电阻代替。

网友G:
LCD是玻璃屏,则是电容性负载,且驱动电流极小,正向电流不足产生0.7V压降,能有0.1V就不错了。

网友H:
二极管压降0.7V是有条件的,需要流过稍大的电流。

网友B:
为什么到15v后误差突然变那么大 分压不是比例的么

网友I:
CD4504B 双电源转换器

网友G:
74LVC245的电源工作电压可用3.3V

网友H:
中间必须要进行电平转换

网友J:
晶体管+上拉电阻法

网友C:
集成运放芯片?

网友K:
用比较器LM393,LM339也可以转换

网友A:
专用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L:
原则上不允许输入电平超过电源

网友M:
3.3转5V或者5V转3.3V的

网友M:
要通过电平转换电路来解决,

网友N:
用CD4504 六电平转换器转换

网友H:
OC/OD器件+上拉电阻法

网友O:
类似于74VHCT541A、74LVC245的输出三态的芯片

网友P:
用74LVC245可实现TTL电平到3.3V电平的转换。

网友Q:
电平转换在电路设计中非常常见

网友G:
只要串联一个限流电阻

网友R:
限流电阻电平

网友C:
晶体管电平转换方法

网友R:
用两个电阻分压如2.7K和3.3K,

网友Q:
NMOS管选择AP2306即可

网友A:
最好使用稳压芯片

网友S:
用电平转换器

网友T:
电平转换

网友U:
用电平转换器最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