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好难学

楼主(2022-03-06):
感觉stm32好难学,在用野火的教程学,感觉好难,   要操作io口,你们怎么知道用那个库函数,为啥这么用?不懂,求介绍,   都说有51基础学会很简单,啃爹

网友A:
这是一个高级技术员应该说的话吗?

网友B:
慢慢搞吧,肯定没有学51那么快的,把库都过一遍,熟悉了,了解了就很快可以上手了,从STM8到STM32模式很相近,全系列搞起来都快,大神用寄存器的飘过,偶是只会玩哈库的菜鸟

网友C:
不知道你C学的咋样,不能单独看野火的《零死角玩转STM32》,要结合Coretex_M3内核手册,STM32_技术参考资料,还有野火的硬件资料,STM32F103系列增强型数据手册。资料要穿插着看,零死角给的比较笼统。万事开头难,祝你好运!加油。

网友D:
楼主有点钻牛角尖了,刚开始学的时候你只需要知道用哪个库函数就好了,不需要知道为什么这么用,等入门后,看寄存器、看手册自然就知道为什么这么用了

楼主:
我的意思是说,比如我想驱动led灯,我怎么知道用什么库函数去配置IO口,

网友E:
这个时候,开发板例程或者网上的很多例程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网友E:
只要有C功底好,再加点硬件基础,基本就会了吧

网友F:
摸着头发说话

网友G:
看看手册和例程,慢慢的就入门了。等入门后你就会发现它很好用的。

网友H:
先要了解下资源啊

网友B:
楼主  表灰心  我也是菜鸟  在学  共勉啊       库函数配置可以看库函数说明啊   虽然有些枯燥艰涩

网友I:
难不难看你下的决心,把它当作单片机用,还是不难的

网友J:
了解->理解->会用->熟练运用->巧妙运用->设计

楼主:
只要看数据手册和库手册就基本行了。数据手册会有好几种,你要看那种有详细描写每个寄存器的。

网友G:
数据手册里就有详细的应用方法介绍,按照她说的,去配置寄存器就能达到你的目的,只不过太繁琐。所以你就去用库函数。参考库函数手册。里面对各种模块用到的函数都有解释说明。但是可能并没有说你要干什么的时候,需要以什么顺序,调用哪些函数,我想你的问题主要就是这个吧?

网友G:
这个时候你可以下载一些例程看看,但是要注意例程使用的库版本还有文档描述的版本三者要一致,如果不一致,有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别会让你莫名其妙。

网友D:
库文件能彻底看懂吗?

网友B:
推荐还是把每个例程的库函数看一遍,写一遍,然后把寄存器版的例程看一遍,再写一遍,然后就会了

网友K:
IO操作有两个前置步骤:使能GPIOx的时钟,配置引脚
然后就简单了,写数据到ODR就行了。

网友L:
真不难学的。STM32开发生态系统非常庞大而丰富了。

ST的官方库例程从GPIO到各个外设都有丰富的例程,尽可以参考。

网友M:
最难的往往可能是难以驾驭那颗浮躁的心。

网友F:
说的太好了

网友M:
你去www.st.com/stm32 搜索 stm32cube 关键字,各个系列的固件包都会出来,你按需下载。

网友N:
完全可以不学那个所谓的库,不用它,就可以像51差不多用STM32.

网友H:
学习的方法因人而异,我习惯是从下而上,有人是学习高级语言的适合从上而下.一开始就用库的适合从上而下的人,一开始就寄存器的适合从下而上的人,从下而上的一般是硬件出身,从上而下的,一般是软件出身.

网友C:
除非你C语言功底很好!不然有你头痛的.

网友D:
只要指针结构体会用,那就能看懂库文件。、

网友O:
难个屁呀。哥他x的在Uboot里面搞ppc,别人的ppc都在linux里跑,他x的我要在Uboot里跑,ppc的寄存器看的我双手颤抖,而且他x的还没有编程资料可以查,gcc他x的没有ppc中断怎么写的例子,完全他x的靠试。

网友H:
野火的《1.零死角玩转stm32-初级篇》,說得很明白吧, 先玩GPIO, 然後玩GPIO+TIMER, 再加玩 EXTI, 那照抄, 改動少許玩大的, 會玩編程就行,我是小白, 不懂C也玩得眼冒火花,太容易也體現不出你的存在價值吧.

网友P:
看看例程里边的配置  一句一句对应   就会知道了

网友Q:
不是一个体系的  刚转型还是有难度的

网友R:
先会用,用多了就好了

网友S:
慢慢学,先不用管底层的库

网友E:
迎难而上才是程序员的精神

网友J:
原子的比较偏实践

楼主:
STM的库做的很好的,用起来很方便,库命名都有规则的,大概看一下函数名,而且每个函数的前面都用接收,多看看,很有帮助的。

网友T:
沉住气就能学会,我一开始也不知道在干什么,满脑子为什么,慢慢的就接受了,没有那么多为什么,因为这个跟51的风格不一样,不能仅仅以51的思维去理解

网友I:
一遍一遍看官方库实例和库文档,然后练习,一遍不行两遍,三遍……,“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下来就好

网友B:
通过库文件跳转可以知道是怎么配置寄存器的

网友J:
我也刚开始学stm32,个人觉得野火的视频讲得不怎么样,就是照着列程讲一遍,初学者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我也是买的他们的板子,不过我都不看他的视频了,自己另外找资料

网友J:
如果想快速上手的话,参考例程操作就行了,如果想搞明白的话,把库函数从头到尾看一遍。

网友B:
野火的教程很好的,通俗易懂,看看他写的库的那本书,配套野火的板子最好了。

网友J:
万事开头难,用熟练之后就好了

网友U:
搞个IO都觉得难的话,还是别搞了。。。

网友V:
刚开始学,你先照着野火或者原子的外设例程都过一遍,对着改gpio端口,等入门了再慢慢研究库代码,不要浮躁,初学都是这么过来的

网友W(2022-04-13):
STM32属实比51难入门些

网友X:
你可以这样,通过看视频教程,然后再看代码去摸索着搞

网友Y:
ST的入门也没这么复杂,你会51了,这基本C的操作就会了啊

网友Z:
你用cubemx来学吧,抽象化的操作比较简单

网友AA:
这个都是约定俗成的啊,你要想知道为什么这么做,需要了解寄存器了

网友AB:
一般都使用库函数,库函数都是底层帮你做好了,你自己写应用就行了

网友AC:
我觉得吧,你可能是不懂寄存器,直接接触的库函数,导致现在很懵

网友AD:
你可以先用hal库,比较好上手,而且可以用cubemx,底层都帮你配置好

网友AE:
肯定要复杂的啊,毕竟32位和8位的操作,很多都变了

网友AF:
也不难的,你坚持坚持,就好了

网友AG:
可以用别人写好的代码,自己改改啊,这样就好很多了

网友AH:
还行,可能是51的逻辑和32的逻辑是不一样吧

网友AI:
51简单是因为寄存器比较少,所以比较简单

网友AJ:
肯定什么的都是开头难,你坚持好好学就好了

网友AK:
你可以去学学教程,然后跟着项目去学就好了

网友AL:
你得坚持下去,其实32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AM:
属实,刚开始我也这样,不懂为什么这么操作IO,直接sbit这种多爽

网友AN:
其实32就是寄存器多一些,所以用库函数能编译理解,但是你得好好坚持才行,不然学不会的

网友AO:
51简单,其实很多产品都是可以用51来做的

网友AP:
你用32可以看视频教程,然后带着项目去做,不然学的很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