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找不到问题所在

楼主(2022-03-06):
用40170搭一电路,36入5V出,
目前没有输出,查了UVLo及enable,ss等都正常。找不到问题所在

网友A:
可能是片子没有起振  看看是不是起振电容没有接 。

网友B:
跟换下这个主电源芯片的在看看。

网友C:
先测量一下芯片关键脚的电压,看看芯片是否工作了。

网友D: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更换下芯片的试试

网友E:
也过来看下这个问题的,参考原理图的设计没问题的,就监测下芯片的。

网友F:
没有输出可能是电路问题。

网友G:
建议查看一下驱动电路。

网友H:
测量一下芯片关键脚的电压。

网友I:
有些电源是需要接负载才会有输出的

网友J:
这个需要看你芯片手册,上面会有说明的

网友K:
用常用的电源芯片呗,出问题也好找解决方法

网友L:
你找这个芯片的FAE咨询一下呗,自己找很费事费时间的

网友M:
可能是你没接负载导致的吧?你接个负载仪试试呢?

网友N:
属实你直接说大家都会迷糊,你把原理图和数据手册贴出来呗

网友O:
你输入电源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P:
你买的芯片是不是遇到假货了啊,购买渠道建议要找个靠谱的哦

网友Q:
是不是什么硬件参数配置错了啊?导致没输出呢

网友R:
你看看反馈电路部分,比如电感二极管之类的,是否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