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谁能说说电容最重要的作用

楼主(2022-03-06):
谁能说说电容最重要的作用?

网友A:
高频噪声的重要泄放通路

网友B:
通常,应该如何为我们的电路选择一颗合适的电容呢?笔者认为,应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1、静电容量;
2、额定耐压;
3、容值误差;
4、直流偏压下的电容变化量;
5、噪声等级;
6、电容的类型;
7、电容的规格。

网友C:
电容作为器件的外围元件,几乎每个器件的 Datasheet 或者 Solutions。

网友D:
都比较明确地指明了外围元件的选择参数,也就是说,据此可以获得基本的器件选择要求,然后再进一步完善细化之。

网友E:
其实选用电容时不仅仅是只看容量和封装,具体要看产品所使用环境,特殊的电路必须用特殊的电容。

网友F:
没做硬件个三五年根本不懂电容的作用。

网友G:
特定的电容有特定的频率范围。在该范围内,该电容呈容性;在范围外,由于寄生参数的影响,电容很可能呈感性。

网友H:
电容应该还有一些分布参数需要考虑吧,比如等效串联电阻ESR,漏电电阻等

网友I:
电容的功能太多了   通高频阻低频   隔直通交

网友J:
楼上简洁啊,不过也是这样子的,其他的所有功能的都是有这延伸出去的。

网友K:
电容元器件   功能就那些   用的多了   自然熟悉

网友L:
这个在电容的选择方面是需要多考虑的。

网友M:
电容的最主要作用就是对流经的能量进行一个缓冲,是针对电压而言。

网友N:
电容的所有应用都是基于其充放电特性

网友O:
放的位置不一样,作用就不一样,大都是充放电原理。

网友P:
可以滤波,可以做退耦电容,可以储能,但原理都是充放电

网友Q:
要哪种电容的?电容有很多种的。

网友R:
滤波,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