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分享】小型化宽阻带微带带通滤波器的设计方案

楼主(2022-03-06):
AD, AC, AN
小型化宽阻带微带带通滤波器的设计方案

0 引言

  近年来,随着移动通信系统、雷达系统以及超宽带通信系统的发展,小型化、宽阻带性能的滤波器在实际应用中受到了广泛关注。传统的并联分支线低通滤波器和半波长平行耦合线滤波器的寄生通带都位于中心频率的2倍处,而传统的阶跃阻抗谐振滤波器的寄生通带在中心频率的2.5倍处左右,应用时很难获得宽阻带的抑制效果。而且此类滤波器的尺寸较大,阻带窄,受微带加工最小宽度的限制,滤波器的性能受到一定的制约。为了得到陡峭的衰减边沿及更好的阻带特性,需要增加短路或开路短截线数,但这会进一步增大电路尺寸,并且在通带内引入更多的插入损耗。通过在有限频率处引入传输零点可以获得较好的频率选择特性及带外抑制。在滤波器的设计中,交叉耦合被广泛用来在阻带引入有限传输零点,这些传输零点可以很好地改善带边过渡特性及阻带抑制能力。

  本文首先分析了阶跃阻抗谐振器的结构原理、三阶交叉耦合结构原理,随后提出了一种小型化宽阻带微带带通滤波器的设计方案,其寄生通带在中心频率的约4倍处,比一般的滤波器具有更宽的阻带,并对仿真与实测结果进行了分析,且得到了较好的一致性。

  1 基本设计理论

   1.1 阶跃阻抗谐振器原理

  阶跃阻抗谐振器常采用λg /4 型、λg/ 2 型或λg 型三种基本谐振结构,其中λg /2 型谐振器的基本结构如图1所示,为非等电长度半波长结构,由特征阻抗分别由Z1 和Z2 的传输线组成,其对应电长度为θ1 和θ2.

  如果忽略结构中的阶跃非连续性和开路端的边缘电容,从开路端看的输入导纳Yin 为:

 式中:K 为阻抗比,定义为K = Z2 Z1.为设计方便,取θ1 = θ2 = θ,则式(1)简化为:

  其谐振条件为:Yin = 0,得其基频振荡条件为K = Z2 Z1 = tan 2θ。由此公式可知,阶跃阻抗谐振器的谐振条件取决于电长度θ 和阻抗比率K.

  1.2 三阶交叉耦合结构原理

  对于窄带滤波器,其三阶交叉耦合滤波器的等效电路如图2 所示。

  相邻谐振器间的耦合用M12 和M23 表示,交叉耦合用M13 表示。外部品质因数Qe1 和Qe3 各表示输入和输出耦合。图2所示的耦合滤波器等效电路可以被转换为一个低通原型滤波器形式,如图3所示。

  其中每个矩形框代表一个频率不变的J 导纳变换器。在一个对称的二端口电路中,J12 = J23 = 1,g0 = g4 = 1,g1 = g3,B1 = B3.

网友A:
压控电压源二阶带通有源滤波器。

网友B:
EMI电源滤波器在应用时一定得注意滤波器。

网友C:
带通让某频段有用信号通过,带阻让某频段信号滤除,构成一致

网友D:
滤波器对通过的信号具有频率选择作用

网友E:
通带或阻带的截止频率与采样率的选取范围是不能超过采样率的一半。

网友F:
带通滤波器电路及参数的确定。

网友G:
除谐波的设备,一般都叫滤波器。

网友H:
全部参数有经典设计手册可以查找

网友I:
带通滤波器的范围是不是越小越好?

网友J:
只是传送方向不一样,带通让信号流向下一环节,带阻则对地短接被滤除。

网友K:
它的整个频率通带内都能最大限度的让信号通过,而其阻带对通过的信号有衰减和抑制作用。

网友L:
有无源的LC滤波,也有有源的APF、Statcom等设备滤波。

网友M(2022-10-07):
有经典设计手册

网友N:
CPU借助于APB总线访问相关寄存器达到对I2C1工作模块的控制

网友O:
控制模块的时钟仍然由外设时钟PCLK提供

网友P:
一部分是I2C1的工作模块,另外一部分是其控制模块

网友Q(2022-11-17):
带通滤波器的作用和原理是什么?

网友R:
怎样设计巴特沃斯带通滤波器参数及主要参数?

网友S:
滤波如何设定截止频率?

网友T:
用双线性变换法设计一个3阶Butterworth数字带通滤波器

网友:
以前用MATLAB设计一个基于汉宁窗的FIR数字带通滤波器

网友U:
选择二阶带通滤波器做测试

网友V:
如何证明数字低通滤波器是稳定

网友W:
数字带通滤波器可以滤出两个频带吗?

网友N(2023-08-01):
超过变量128后必须使用compact模式编译

网友X:
一般要进行内存优化,尽量提高内存的使用效率

网友O:
让尽可能多的变量使用直接寻址,提高速度

网友Y:
访问时采用不同的指令,所以并不会占用 RAM 空间

网友P:
极限情况下可以定义的变量可占 247 个字节

网友Z:
128以上的某些地址为特殊寄存器使用,不能给程序用

网友AA:
51 单片机不使用线性编址

网友AB:
超出 120 个字节则必须用 idata 显式的指定为间接寻址

网友Z:
只要内存占用量不超过 256.0 就可以用 small 模式编译

网友AC:
small 模式下未指存储类型的变量默认为data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