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谁能对比一下Multisim、protel和proteus

楼主(2022-03-06):
谁能对比一下Multisim、protel和proteus?

网友A:
Multisim可以进行复杂模拟/数字电路的仿真、简单的PCB板设计、简单的单片机仿真。

网友B:
Protel可以进行简单的模拟/数字电路的仿真、强大的PCB板设计。

网友C:
Proteus可以进行直观的模拟/数字电路、单片机、ARM的仿真。也可以进行简单PCB板的设计。

网友D:
Multisim有超强板级的模拟/数字电路板的设计工作。它包含了电路原理图的图形输入、电路硬件描述语言输入方式,具有丰富的仿真分析能力。

网友E:
Protel的高版本Altium Designer,是业界第一款也是唯一一种完整的板级设计解决方案。

网友F:
Proteus具有模拟电路仿真、数字电路仿真、单片机及其外围电路组成的系统的仿真、RS一232动态仿真。

网友G:
要进行模拟/数字电路的精确、细微仿真一般用什么?

网友H:
要进行单片机仿真使用Proteus,仿真51系列单片机可以使用Keil C与Proteus联调(就是在Keil中运行程序时Proteus即可运行硬件仿真)

网友I:
这是不同的领域吧

网友J:
没法对比,干的活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