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谁能科普一下电池?

楼主(2022-03-06):
谁能科普一下电池?

网友A:
化学电源俗称为电池。是一种将物质的化学变化所释放出的能量直接转化为低压直流电的装置。

网友B:
电流方向与电子流动方向刚好相反,故电流经外电路从正极流向负极。

网友C:
电解质是离子导体,离子在电池内部的正负极之间定向移动而导电,阳离子流向正极,阴离子流向负极。整个电池形成了一个由外电路的电子体系和电解质的离子体系构成的完整放电体系,从而产生电能供电。

网友D:
常用电池的型号命名与标识呢?

网友E:
随着科技的发展, 电池的种类不断的增加.
比如光电池能利用光能. 而热电偶也可以用来做电池.

网友F:
锂电池是一类由锂金属或锂合金为负极材料、使用非水电解质溶液的电池。

网友G:
锂金属的化学特性非常活泼,使得锂金属的加工、保存、使用,对环境要求非常高。

网友H:
锂电池大致可分为两类:锂金属电池和锂离子电池。锂离子电池不含有金属态的锂,并且是可以充电的。

网友I:
所谓电池   也就是能够将其他形式的能量转换为电能的装置   这是我的理解

网友J:
电池分类的方法不同,分出的类别也不同。

网友K:
现在锂电池的应用非常多了,市场也非常好的。

网友L:
于锂电池的讲解非常好的,锂电池现在在移动设备中用的很普遍的了。

网友M:
基本原理是利用氧化还原反应的。

网友N:
这个有光电效应、化学效率的。

网友O:
非磁电直流电源

网友P:
科普哪方面啊?电芯还是工艺?

网友Q:
这种还是网上搜搜,一找一堆的

网友R:
你找个电池厂家聊聊,不就全都知道了么

网友S:
这种科普还是网上找,或者找个真正在电池生产的地方的人了解,更靠谱

网友T:
电池也没啥科普的吧,也不是做电池,一般都是使用

网友U:
电池就是化学能转化成电能的一种吧

网友V:
看你理解呗,电池要科普起来,那可以讲很多的

网友W:
去百度让他给你全面科普一下

网友X:
电池这种还是以应用为主,原理大可不必知道

网友Y:
好奇的话可以网上搜,或者去电池厂打工也行

网友Z:
一般电池现在都是用锂电池了,性能比较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