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电容容量越大越好吗?

楼主(2022-03-06):
请问一下,电容容量越大越好吗?

网友A:
很多人在电容的替换中往往爱用大容量的电容。

网友B:
我们知道虽然电容越大,为IC提供的电流补偿的能力越强。且不说电容容量的增大带来的体积变大,增加成本的同时还影响空气流动和散热。

网友C:
关键在于电容上存在寄生电感,电容放电回路会在某个频点上发生谐振。

网友D:
常用电池的型号命名与标识呢?

网友E:
在谐振点,电容的阻抗小。因此放电回路的阻抗最小,补充能量的效果也最好。

网友F:
但当频率超过谐振点时,放电回路的阻抗开始增加,电容提供电流能力便开始下降。

网友G:
电容的容值越大,谐振频率越低,电容能有效补偿电流的频率范围也越小。

网友H:
从保证电容提供高频电流的能力的角度来说,电容越大越好的观点是错误的。

网友I:
一般的电路设计中都有一个参考值的。

网友J:
这个要根据你的使用场合来讲,如果说在充放电等储能电路中,那电容肯定越大越好,这个电路能够存储的电量大。

网友K:
但是容量大,也有充电时间长等不利因素。

网友L:
很多东西都是双向的,根据实际需要,选择最优的组合,而不是一刀切!

网友M:
越大越好是误区,根据场合而定!万事不能绝对化!

网友N:
信号部分等就不能这样玩了 呵呵  互换电容  一看容值  二看阻抗  三看频率响应

网友O:
理论上电容越大越好,可是电池也不便宜哦!

网友P:
电容的作用非常多,根据其基本的电流补充功能,衍生了非常多的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