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32v103的usb 和 USART1不能一起配置使用吗?

楼主(2022-03-06):
ch32v103的usb 和 USART1不能一起配置使用吗?当开启开启了USB后,发现USART1无法初始化使用,
1、我们屏蔽掉usb初始化部分后,初始化的usart1 (PA9 PA10)不能使用串口打印;
2、我们屏蔽掉usb初始化部分后,重映射usart1 (PB6 PB7)不能使用串口打印;

网友A:
屏蔽后还不能使用串口?什么意思?

网友B:
看下数据手册是不是说了不能同时使用

网友C:
您好,CH32V103的USB和USART1是可以一起配置使用的,我们EVT例程中的USB例程就同时用到了串口和USB,你可以参考一下。我们例程中关于串口的配置是在debug文件中配置的。下面链接为EVT例程下载链接:
http://www.wch.cn/downloads/CH32V103EVT_ZIP.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CH32V103的USB和USART1是可以一起配置使用的,我们EVT例程中的USB例程就同时用到了串口和USB,你可以 ...

是可以的,我这边替换掉之前的debug.c就可以了,可能是昨天串口线松了没打印出来,不好意思了,各位。感谢大佬的回答,没想到这么快就有回复了,技术支持效率挺高的,好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您好,CH32V103的USB和USART1是可以一起配置使用的,我们EVT例程中的USB例程就同时用到了串口和USB,你可以 ...

看到32位有USB主从可以同时使用的型号,请问8位E8051系列有USB主从可以同时使用的型号吗?

网友C(点评):
您好,关于8位MCU,可以看一下我们家的CH545、CH557、CH559系列

网友D(点评):
回复 网友C: 这些好像USB主从不能同时使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