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需要关闭中断么,FLASH操作

楼主(2022-03-06):
需要关闭中断么,FLASH操作

网友A:
需要关断中断  否则擦除或读写会出错。

网友B:
这个看你用的flash类型的,读写速度不是很快的话就不用考虑中断的。

网友C:
原来还没有注意过Flash在读写实现过程。

网友D:
最好时关掉其他中断的,在读写的时候有其他中断影响的话,会造成数据的错误。

网友E:
还有就是在flash的擦除过程中,若有其他中断影响,会擦出不完全的。

网友F:
需要关断中断 ,否则擦除或读写会出错。

网友B:
在读写的时候有中断影响的话,会造成数据的错误。

网友A:
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关掉不必要的中断的,尽量减少其他中断的影响。

网友G:
对,要防止正在擦鞋时候突然来个中断就扯淡了。

网友H:
FLASH操作没有规定一定要关闭中断

网友C:
只是你要清楚FLASH写操作时中断程序是没法从flash读取指令或数据的。

网友B:
所以FLASH写操作期间最好不要其它中断出现,出现了往往没法及时响应。

网友I:
一般都是关断中断的

网友A:
FLASH写操作时中断程序是没法从flash读取指令或数据的

网友J:
FLASH写操作期间最好不要其它中断出现

网友K:
有人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对flash进行写操作时,整个单片机都是暂停的

网友L:
楼主是想在擦除或读写flash的时候,被其他中断打断吗

网友M:
一般都是要关掉的,但是看到st的官方库的例程没有做关闭动作。

网友N:
不需要关闭。因为总线被阻塞了。

网友O:
只是其它中断暂时不会响应,影响的只是中断响应不及时

网友P:
是的,而不是影响flash的擦除和写入

网友Q:
引用 网友O:
只是其它中断暂时不会响应,影响的只是中断响应不及时

你好,大佬,也就是说如果在读写单片机内部FLASH期间,串口收到了数据,就会发生串口溢出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