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220V

楼主(2022-03-06):
本人懂些开关电源知识,感觉DC220V比AC220V容易得到,可从12V电瓶经开关电源得到。但是不知道哪些电器能用DC220V,是否有的烙铁可用DC220V……

网友A:
电烙铁可以视为纯阻性负载,当然可以用DC220V。

网友:
普通电烙铁只用电阻丝发热,是阻性负载。
焊台里面是工频变压器降压后,用晶闸管控制通断来调温。
带旋钮的简易调温电烙铁,是用晶闸管直接控制220V交流电来调温。
这种就不能用直流供电了。

网友B:
只要你提供的功率够
几乎所有的电器都可以DC220工作,
交流市电 只不过是传输,每个电器几乎都有个整流桥 直流后使用

网友C:
ACDC电源适配器,开关电源 内都有一个整流桥  将AC220整流成直流DC300V左右  ,然后才进行电压转换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只要你提供的功率够
几乎所有的电器都可以DC220工作,
交流市电 只不过是传输,每个电器几乎都有个整流桥  ...

No!带变压器交流供电的电器是不可以直接DC220工作的

网友E:
实话说,,还是第一次听说到--DC220比AC220好得到。。。。。

网友F:
爱迪生与特斯拉的战争!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实话说,,还是第一次听说到--DC220比AC220好得到。。。。。

赞同

网友G:
有些焊台,里面带一个220V转24V的变压器,是不能用直流的,只能用交流。
另外,有些带调温的烙铁,是用可控硅控制导通角的,也不能用直流,只能用交流。

只有那些最傻的烙铁,才能使用DC220V。

网友G:
另外,如果说,DC220V是串联一大堆电池得到的,倒是可以说比较容易得到。
如果是DC12V转成的DC220V,那就不能说这个话了。
这个DC12V转到DC220V的实际上是 DC12V -> AC12V -> 变压 -> AC220V -> 整流 -> DC220V 的过程。
所以AC220V 是在 DC220V 之前就有了。(当然是高频的, 不过也有工频的逆变器).

网友G:
不能使用DC220V的家用电器。
微波炉(变压器原理) 冰箱(交流电机) 非变频的空调(交流电机) 老式黑白电视(变压器)各种电风扇(交流电机), 双筒洗衣机(交流电机),鱼缸气泵(交流电磁铁),燃气报警器(变压器)。
电子管收音机(变压器) 大部分HIFI音响(变压器)

能使用220V直流的家用电器
彩色电视机(不能消磁了,会偏色),电脑,手机充电器。
电饭锅,电水壶。电磁炉,电烤箱(转盘部分不能工作,交流同步电机)
饮水机(加热部分能工作,制冷部分不能工作),
另外,看运气,LED指示灯可能亮也可能不亮。
注意,插座和用电器里面用的LED,在直流220V时也可能不亮,
吹风机。
手电钻,角磨机能转(应该是DC48V-60V正好能工作,但是不能调速了)。
....
电热毯,能热,但是不能调温了。
白炽灯能亮,带调光的不行。
日光灯,带镇流器的不行,节能灯,电子镇流器的可以亮。
LED灯,可以亮。
....

网友G:
另外,那些带变压器的电器,类似一个电感,交流阻抗很大,但是直流阻抗很小。
在通直流电的时候,不是能不能工作的问题,而是电流非常大,直接冒烟。

网友H:
简捷总结一下吧:凡是带交流电机或带变压器交流供电的电器都是不可以直接DC220工作的!

楼主:
大家说的特别到位,十分感激……实话说,我的想法是利用开关电源,停电时把电瓶12V电能转换为DC220使用,当然也可做逆变电源得到AC220……个人认为逆变要复杂麻烦些……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家说的特别到位,十分感激……实话说,我的想法是利用开关电源,停电时把电瓶12V电能转换为DC220使用,当 ...

逆变获得的波形并非完整的流畅正弦波,并不适用于所有AC220电器

网友H:
DC220V比AC220V容易得到?真是匪夷所思

楼主:
引用 网友H:
DC220V比AC220V容易得到?真是匪夷所思

大侠恕我表达欠清楚:我说的是市电断电时,用电瓶带动一些设备继续工作……

网友E:
直接买成品逆变器不好吗??  自己做比买成本能做到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