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2F103C8T6 使用WCHISPTool串口下载一直失败

楼主(2022-03-06):
CH32F103C8T6 使用WCHISPTool串口下载一直失败,报错有1、在解除保护时,弹出“解除读写保护失败”,
2、或者解除保护成功后,在下载过程中,在编程中这一步就出现”失败“,是什么原因?

楼主:

报错信息:

网友A:
报解除写保护失败,一般说明未识别到设备,注意使用ISP下载要先进BOOT,BOOT0接VCC,BOOT1接GND,此外串口工具要注意防倒灌电,否则也会出现解除读保护成功后下载失败的现象,此外需要注意一下接线在下载过程中是否松动、接触不良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