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程序跑飞

楼主(2022-03-06):
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程序跑飞

网友A:
五花八门

网友A:
与程序和电路有关系

网友B:
程序没有结尾或不是循环的程序。

网友C:
nmi管脚没有上拉。

网友D:
在看门狗动作的时候程序会经常跑飞。

网友E:
程序编制不当也会引起程序跑飞。

网友E:
NMI 8051里边没有吧

网友F:
原因有很多,比如空间电磁干扰,电源干扰,线路板设计不合理造成人为的干扰等等。

网友G:
逻辑错误(严格说这不算程序跑飞,因为程序本来就是这样执行的)。

网友H:
干扰,导致程序计数器突变(这才是真正的“跑飞”)。

网友B:
1.复位电路不稳定;2.电源不稳定;3.地线不稳定

网友C:
keil3调用空函数{}或者不存在的函数经常会让程序运行到调用处后直接复位,太坑了,调试时一不留神就被害了,查半天不知道原因,一个一个函数检查才发现的。那些函数是准备增加功能用的,没调好就没写,结果,说多了都是泪。

网友B:
野指针.
未附值得函数指针.
数组越界调用.

网友I:
指针乱指,越界
逻辑错误,逻辑混乱,算法错误
变量未初始化

网友J:
单片机程序在函数中运行时,总是在运行到函数末尾,要跳出函数时,程序跑飞

网友A:
程序中使用了看门狗,但是没有及时“喂狗”

网友H:
是否打开了某个中断,但是没有响应和清除中端标志

网友E:
常见错误为指针操作错误。

网友K:
意外修改系统的寄存器造成死机

网友L:
有的单片机即使没使用看门狗开机时也有可能意外自动开启了最小周期的看门狗,导致软件不断复位

网友M:
对于容量小的单片机,尽量减少函数调用层级,减少局部变量

网友N:
把你的被调用少函数直接内置到调用的地方并且把占用RAM大的局部变量改成全局变量

网友O:
是否打开了某个中断

网友C:
可能PC指针指向一个不确定的或者根本就没有存放用户代码的程序存贮空间

网友H:
最常见的是堆栈溢出, 你用操作系统没?

网友A:
程序中打开了某个中断,但是却没有相应的中断服务程序,从而导致在中断发生后,找不到中断服务程序入口,从而导致程序跑飞

网友B:
减少压栈的时候所需的空间。

网友I:
导致看门狗复位,使程序直接跳到复位位置。

网友P:
最好在程序复位后首先应该显式清除看门狗再关闭看门狗。

网友O:
中断变量处理不妥。

网友E:
无条件的死循环?

网友A:
数组下标使用循环函数中循环变量

网友Q:
PC指针根本无法恢复到用户代码空间之内,程序跑飞

网友R:
不一定是 程序 跑飞,单片机运行程序 本身 会跳来跳去的

网友S:
最大的原因就是代码问题

网友A:
中断异常,硬件错误。

网友T:
硬件、电路、指针,造成跑飞的原因确实是多种多样的。

网友G:
各种原因都有

网友D:
程序没有结尾或不是循环的程序

网友U:
对于简单的错误,如果能初步猜测到执行哪个函数后跑飞的

网友O:
电磁干扰过强也很容易造成

网友C:
用看门狗,跑飞了一回重新启动

网友V:
看看有没有出现压栈和出栈不对等的情况

网友W:
看转移类指令是否有用的不恰当的地方。

网友X:
跑飞后,看门狗会重启程序。

网友U:
程序跑飞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堆栈溢出。

网友F:
值溢出,读写了超过范围的存储空间,堆栈溢出等

网友W:
1、堆栈溢出;2、数组溢出

网友I:
看看硬件电路是否有干扰的情况

网友I:
把电源做好一点,滤波做好一点

网友X:
程序跑飞后系统会进入死循环而导致死机.

网友U:
电源不稳,纹波很大,浪涌很多

网友G:
跑飞指的是程序指针混乱,堆栈被破坏

网友D:
跑飞的情况一个是程序写的不好,有BUG

网友O:
可能是单一的因素可能是多种因素吧

网友Y:
程序跑飞是一个系统的问题。

网友Z:
原因很多种,静电,程序问题,还有硬件问题。

网友AA:
程序本身bug,外部环境等。

网友AB:
硬件软件都有可能的。

网友AC:
硬件bug,软件bug,比如硬件外部干扰,软件逻辑处理进入死循环或异常中断。

网友AD:
很多原因,最有可能的还是软件bug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