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什么是干扰源的du/dt,di/dt?????

楼主(2022-03-06):
什么是干扰源的du/dt,di/dt?????

网友A: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B:
你那个频点超标,根据这个去分析。

网友C:
du/dt, di/dt 就是指干扰源的单位时间内电压,电流的增加或者减少的量

网友A:
是的,说白了是指跳变的速度

网友D:
其实就是电压u,电流i各自的微分

楼主:
懂了,先结贴了

网友E:
电压电流的变化速率,如果波形一定就只跟频率相关

网友F:
电压和电流与时间的关系。

网友G:
最通俗的理解,即跳变的幅度和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