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为什么2.0的库什么都不需要

楼主(2022-03-06):
电流检测的时候,如果想要用AD值重构出实际的电流,应该需要根据硬件的AD检测的放大倍数和shunt电阻值,计算电流的,为什么2.0的库,什么都不需要,读回来的电流参与控制还是对的

网友A:
里边有内置的算法

网友B:
如果什么都要自己设置,还叫什么库。

网友C:
里面有一大堆的宏定义.

网友D:
jlink下载的问题

网友E:
是不是keil有过升级

网友F:
可以把jlink驱动安装目录,和keil安装目录的JLinkARM.dll 换成老版本的试一下

网友G:
重新刷固件,或者使用jflash下载程序,不过单步调试就不能用了。

网友H:
估计是识别为盗版的jlink了,keil自动就挂了

网友D:
重刷jlink的固件,在XP下重刷可以ok的,我记得好像是在win7下有点问题,可能软件问题

网友I:
还有的是修改一下固件的某部分hex值,修改了之后keil就不会提示为克隆版本然后自动把软件关闭掉了

网友J:
具体网上也有
我的重刷之后,就可以,不过每次都会提示需要升级,一定不能点击,一旦升级又会被识别为盗版的

网友K:
使用jflash下载hex固件到MCU

网友L:
现在常用stlink,还可以,就三根线,时钟、数据、GND,或者VCC,也挺方便,小巧

网友M:
出错有什么提示?

网友K:
应该跟keil没有关系吧。

网友H:
建议重新刷下固件,我用的是Jlink V8

网友L:
重新升级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