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远程升级

楼主(2022-03-06):
dspic的芯片可以实现远程升级吗?

网友A:
可以的..Microchip Easy Bootloader Library for PIC24/dsPIC33 and PIC32MM

网友B:
是的,只要合理的设置断点停止位置,完全能正确观察到中间调试结果。

网友C:
搞过串口的bootloader

网友D:
那是软件问题。

网友E:
远程升级需要用户自己完成的吧

网友F:
涉及IAP的技术

网友A:
自己在代码里增加BootLoader即可

网友G:
当然可以啊,关键是要有BootLoader代码的支持

网友H:
至于用什么接口升级只是实现数据获取方式而已

网友H:
很棒,很赞,我认为这种比较好一些。能够很好的调试。希望国产的单片机越来越强大。

网友I:
可以的,以太网实现。

网友J:
以太网,无线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