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9ZIT6 LCD-TFT CLOCK频率调高会死机

楼主:
用STM32F429 DISCO的开发板,配置LCD-TFT CLOCK的频率大于38MHZ,系统就跑到异常中断LTDC_ER_IRQHandler

网友A(2022-03-06):
你看看是否触发了LDTC相关的中断,你结合手册查看下。

楼主:
将SYSCLK配置成180MHZ,LCD-TFT clock就可以配置到45MHZ,再配置高点就又会跑到LTDC_ER_IRQHandler异常中断了。没找着相关的资料手册说明其中的原委。

网友B:
系统时钟跟不上。

楼主:
就是说STM32F429Z系列的最高系统时钟只能到180MHz,那么LTDC的LCD-TFT CLOCK时钟只能到45MHz,规格书上标称的up to 83MHz是无法达到了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之前 也遇到过,用的是F469的片子,不是达不到手册上的速度,而是HAL库效率低拖了后腿,后来改成LL库,达到要求。

网友D:
这款芯片不是又涨到了4~5百么,还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