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T-START-F425测评】+基于python-can的USB-CAN监视设备

楼主(2022-03-07):
基于python-can的USB-CAN监视设备
      本测试为AT-START-F425开发板的项目测试。测试想要达到的目的为,基于python环境完成一个USB-CAN监视设备的实现。试验主要完成如下几个关键内容:
l  USB虚拟串口的实现
l  CAN总线驱动及缓冲区管理
l  Python-can接口的协议解析
l  测试基于python的can总线数据首发
1、Python-can的介绍
python-can库为Python提供了控制器局域网的支持,为不同的硬件设备提供了通用的抽象,并提供了一套实用程序,用于在CAN总线上发送和接收消息。
python-可以在Python运行的任何地方运行;从具有商用CAN的高功率计算机到USB设备,再到运行Linux的低功率设备(例如BeagleBone或RaspberryPi)。
Python-can支持很多的接口,下表描述的他支持的接口类型。

接口应用

对应的接口
“socketcan”
SocketCAN
“kvaser”
Kvaser’s  CANLIB
“serial”
CAN  over Serial
“slcan”
CAN  over Serial / SLCAN
“ixxat”
IXXAT  Virtual CAN Interface
“pcan”
PCAN  Basic API
“usb2can”
USB2CAN  Interface
“nican”
NI-CAN
“iscan”
isCAN
“neovi”
NEOVI  Interface
“vector”
Vector
“virtual”
Virtual
“canalystii”
CANalyst-II
“systec”
SYSTEC  interface
其中“slcan”接口是我们本次研究的对象,我们将让AT32F425支持python-can的slcan接口类型。
Python-can的库API主要对象是BusABC和Message。其中包括如下的API:
l  Bus
l  Thread safe bus
l  Message
l  Listeners
l  Asyncio support
l  Broadcast Manager
l  Internal API

2、USB-CAN实现
2.1 USB虚拟串口
虚拟串口CDC在官方的标准库例程中已经提供了。由于采用USB传输,所以对于测试设备的使用非常友好,而且速度很快,完全可以匹配CAN总线的处理能力。
通过采用官方提供的例程,在系统中可以看到两个串口设备,其中COM6为仿真器提供的虚拟串口,COM8为程序产生的虚拟串口。
实际测试,虚拟串口可以正确的工作。
2.2 CAN接口驱动及缓冲区管理
    CAN总线的使用,标准库中也已经提供了例程,但是例程中是采用1M固定波特率的一个测试,并不适合我们使用,我们需要重新调整,具体的调整要结合python-can中slcan接口中的要求,为了增加总线的处理能力,还需要为CAN总线的首发提供缓冲区。因此我们重新修改了基于slcan要求的CAN总线操作接口函数:
1)       CAN总线端口初始化
我们采用PB8和PB9两个引脚作为CAN总线的收发引脚,因此初始化如下。
static void can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_typegpio_init_struct;
  /* enable the gpio clock */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B_PERIPH_CLOCK, TRUE);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_struct);

  /* configure the can tx, rx pin */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9| GPIO_PINS_8;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GPIOB,&gpio_init_struct);

gpio_pin_mux_config(GPIOB, GPIO_PINS_SOURCE9, GPIO_MUX_4);
  gpio_pin_mux_config(GPIOB,GPIO_PINS_SOURCE8, GPIO_MUX_4);
}

2)       CAN总线的配置和打开
CAN总线打开的时候,需要完成波特率的配置,首先定义CAN总线波特率配置所需的结构,并初始化结构,这个结构中波特率的设定是根据slcan中定义的要求来的。
typedef struct
{
    uint16_t baudrate_div;
    uint8_t rsaw_size;
    uint8_t bts1_size;
    uint8_t bts2_size;
}_CAN_BAUD_CONFIG;
const _CAN_BAUD_CONFIG can_baud_conf[] =
    {
     //baudrate_div  rsaw_size       bts1_size   bts2_size
       {960,   CAN_RSAW_1TQ,     CAN_BTS1_7TQ,  CAN_BTS2_2TQ},  //10000: "S0",
       {480,   CAN_RSAW_1TQ,     CAN_BTS1_7TQ,  CAN_BTS2_2TQ},  //20000: "S1",
       {160,   CAN_RSAW_1TQ,     CAN_BTS1_8TQ,  CAN_BTS2_3TQ},  //50000: "S2",
       {80,    CAN_RSAW_1TQ,     CAN_BTS1_8TQ,  CAN_BTS2_3TQ}, //100000:"S3",
       {64,    CAN_RSAW_1TQ,     CAN_BTS1_8TQ,  CAN_BTS2_3TQ},  //125000: "S4",
       {32,    CAN_RSAW_1TQ,     CAN_BTS1_8TQ,  CAN_BTS2_3TQ}, //250000:"S5",
       {16,    CAN_RSAW_1TQ,     CAN_BTS1_8TQ,  CAN_BTS2_3TQ},  //500000: "S6",
       {8,     CAN_RSAW_1TQ,     CAN_BTS1_12TQ, CAN_BTS2_3TQ},  //750000: "S7",
       {8,     CAN_RSAW_1TQ,     CAN_BTS1_8TQ,  CAN_BTS2_3TQ}, //1000000:"S8",
                //83300:"S9",
    };

定义CAN总线的打开函数,其中包含CAN接口配置和中断配置。
int can_open(_SLCAN_CAN_STA slcan_sta)
{
  can_base_typecan_base_struct;
  can_baudrate_type can_baudrate_struct;
  can_filter_init_type can_filter_init_struct;
  /* enable the can clock */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CAN1_PERIPH_CLOCK, TRUE);

  /* can base init */
can_default_para_init(&can_base_struct);
  can_base_struct.mode_selection = CAN_MODE_COMMUNICATE;
  can_base_struct.ttc_enable = FALSE;
  can_base_struct.aebo_enable = TRUE;
  can_base_struct.aed_enable = TRUE;
  can_base_struct.prsf_enable = FALSE;
  can_base_struct.mdrsel_selection = CAN_DISCARDING_FIRST_RECEIVED;
  can_base_struct.mmssr_selection = CAN_SENDING_BY_ID;
can_base_init(CAN1, &can_base_struct);

  /* can baudrate, set boudrate = pclk/(baudrate_div*(1 + bts1_size + bts2_size)) */
  if(slcan_sta.baud <= 9)
  {

      can_baudrate_struct.baudrate_div =can_baud_conf[slcan_sta.baud].baudrate_div;
      can_baudrate_struct.rsaw_size =can_baud_conf[slcan_sta.baud].rsaw_size;
      can_baudrate_struct.bts1_size =can_baud_conf[slcan_sta.baud].bts1_size;
      can_baudrate_struct.bts2_size =can_baud_conf[slcan_sta.baud].bts2_size;
      can_baudrate_set(CAN1,&can_baudrate_struct);
  }
  else
  {
      /*disable the can clock */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CAN1_PERIPH_CLOCK, FALSE);
      /*初始化错误*/
      return -1;
  }

  /* can filter init */
can_filter_init_struct.filter_activate_enable = TRUE;
can_filter_init_struct.filter_mode = CAN_FILTER_MODE_ID_MASK;
  can_filter_init_struct.filter_fifo = CAN_FILTER_FIFO0;
can_filter_init_struct.filter_number = 0;
can_filter_init_struct.filter_bit = CAN_FILTER_32BIT;
can_filter_init_struct.filter_id_high = 0;
can_filter_init_struct.filter_id_low = 0;
  can_filter_init_struct.filter_mask_high = 0;
can_filter_init_struct.filter_mask_low = 0;
can_filter_init(CAN1, &can_filter_init_struct);

  /* can interrupt config */
  nvic_irq_enable(CAN1_IRQn, 0x01,0x00);
can_interrupt_enable(CAN1, CAN_RF0MIEN_INT, TRUE);
  return 0;
}

3)       CAN总线的关闭
关闭CAN总线时钟,同时关闭中断。
void can_close(void)
{
    can_interrupt_enable(CAN1,CAN_RF0MIEN_INT, FALSE);
    /* disable the can clock */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CAN1_PERIPH_CLOCK, FALSE);
}

4)       CAN总线的收发缓冲区定义
为了提高CAN总线的瞬时数据吞吐率,定义了CAN总线的收发缓冲区。
#define_CAN_RX_MAX_FRAME   600
typedef struct
{
    uint16_t head;
    uint16_t tail;
    can_rx_message_type buf[_CAN_RX_MAX_FRAME];
}_CAN_RX_STRUCT;
_CAN_RX_STRUCTcan_rx_buf;

#define_CAN_TX_MAX_FRAME   100
typedef struct
{
    uint16_t head;
    uint16_t tail;
    can_tx_message_type buf[_CAN_TX_MAX_FRAME];
}_CAN_TX_STRUCT;
_CAN_TX_STRUCTcan_tx_buf;

在CAN总线的接收中断中,完成CAN接收缓冲区的填充,然后再慢慢的把它转为slcan协议支持的数据帧发送到CDC口。
3、slcan接口的协议解析
      slcan接口时python-can库中一个基于串口的协议,我们采用的时USB虚拟串口,所以这个协议正好适合我们。Slcan接口协议采用ASCII码的方式进行数据交互,所以效率稍微低一点,不过再PC系统里面却比较好处理。
1)关闭can接口
      发送字符“C”。
2) 打开can接口
      发送字符“O”
3) can波特率设置
      发送字符”S”+一个ASCII码数字。具体含义如下:

序号

波特率(bps)
发送命令
10K
“S0”
20K
“S1”
50K
“S2”
100K
“S3”
125K
“S4”
250K
“S5”
500K
“S6”
750K
“S7”
1M
“S8”
83.3K
“S9”

4) 接收数据帧
    数据帧的构成包括:帧类型字符+CANID+数据长度+数据+“\r“
扩展帧: “T1234567890123456789ABCDEF”
帧类型:“T”
         CANid:12345678
             dlc:  9
            data:01 23 45 67 89 AB CD EF

     标准帧:“t12340123456789ABCDEF”
帧类型:“t”
         CANid:123
             dlc:  4
            data:01 23 45 67 89 AB CD EF

标准远程帧: “r1234”
帧类型:“r”
         CANid:123
             dlc:  4

扩展远程帧:“R123456789”
帧类型:“R”
         CANid:12345678
             dlc:  9

5)发送数据帧
      格式同接收

4、测试环境
4.1 PC端CAN测试节点
为了测试整体运行效果,我们还需要一个其它的CAN总线收发器。
4.2 基于python的USB-CAN编程
      当我们的程序可以正确的运行起来后,我们需要编写一个python的测试程序,前提是我们已经安装了python-can库。
      安装方法为: pip install python-can
      Python的测试程序为:
# import the library
import can

# create a bus instance
# many other interfaces are supported as well (see documentation)
bus = can.Bus(interface='slcan',
              channel='COM8',
              bitrate=125000,
              receive_own_messages=True)

'''# send a message
message = can.Message(arbitration_id=123, is_extended_id=True,
                      data=[0x11, 0x22, 0x33])
bus.send(message, timeout=0.2)

# iterate over received messages
for msg in bus:
    print(f"{msg.arbitration_id:X}: {msg.data}")

# or use an asynchronous notifier
notifier = can.Notifier(bus, [can.Logger("recorded.log"), can.Printer()])'''

'''   发送信息 '''
def send_one():
    #bus = can.interface.Bus();
    msg = can.Message(arbitration_id=0x7f,
           data=[11, 25, 11, 1, 1, 2, 23, 18],
           is_extended_id=False)
    try:
        ''' 发送信息 '''
        bus.send(msg)
        print("Message sent on {}".format(bus.channel_info))
    except can.CanError:
        print("Message NOT sent")

def recv():
    #bus = can.interface.Bus();
    ''' 接收信息 '''
    msg = bus.recv(100)
    try:
        bus.send(msg)
        print(msg)
#        print(msg.data[0])              #  接收回来的第一个字节的数据
#        print(msg.arbitration_id)    # 接收回来的ID
        return msg
    except can.CanError:
        print("Message NOT sent")

if __name__ == "__main__":
    '''   can_setup("can1"); '''
#    send_one()
    while True:
       recv()

    ''' can_stop("can1"); '''

5、实际运行效果
搭建的基本环境,由于开发板没有CAN物理接口,所以外接了一个物理接口

PC端CAN节点工具的运行效果
Python在使用我们制作的USB-CAN监视设备进行数据收发测试数据,环境是基于VSCode搭建的。
数据收发及操作过程的演示视频

网友A:
为大家积极的态度点个赞

网友B(2022-09-21):
这个代码在哪里,学习一下

网友C:
这是写的监测软件么?

网友D:
其实就是USBCAN分  析仪吧

网友E:
怎么自动识别波特率呢?

网友F:
这个方案做的不错,学习一下。

网友G:
厂家一般不会提供PYTHON的例子吧

网友H:
python-can库为Python提供了控制器局域网的支持,为不同的硬件设备提供了通用的抽象

网友E:
如何用usb/can总线适配器解析CAN协议呢?

网友I:
应该不会给提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