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继电器接感性负载,会影响其他继电器的控制信号

楼主(2022-03-07):
K1接感性负载,如电机、接触器线圈、电磁铁时,当只给Q1高电平信号时,Q2上也会出现短暂的导通信号,用示波器量Q2,会出现脉冲干扰信号,导致继电器出现误导通。修改电路,把NPN三极管换成ULN2804,也是一样会出现干扰信号。

网友A:
1.测一下你的电源5V 12V等的波形,在感性负载动作时候。
2.尝试远离感性负载,看是否还会影响?

楼主(点评):
感性负载动作的时候,影响到电源,我将感性负载通过变压器隔离,会稍微改善,但是影响还是比较大

网友B:
把5V输入电源线绕在磁环上,看看5V电源是否有干扰。

楼主(点评):
加了磁环,看不出改善效果,将感性负载添加隔离变压器,情况有所改善,但是影响还是比较大

网友C:
你布线是否合理
重点还是电源的干扰
从干扰途径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触点火花的幅射干扰,MCU及周边回路铺铜地线丶包地。

线圈已经包地,我试试电容的效果
双面板,顶层,底层都有铺铜

网友E:
得给继电器加个屏蔽罩

网友F(2022-08-05):
解决了吗,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