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如何才能把嵌入式操作系统给用起来!

楼主(2022-03-07):
这么多年,从没接触过嵌入式操作系统,产品都是裸跑。但是,随着行业发展的需要,产品软件越来越复杂,裸跑越来越难,并且不能通过行业的检测。目前的产品为STM32F407ZGT6系统,外挂一片并行模数转换器AD7606(8通道交流输入)、一片IIC接口的SD2505的时钟芯片、一片SPI接口的M25P16存储器,使用6个USART串行接口、5个定时器(SysTick 1毫秒的基准定时、TIM3以PWM方式产生AD7606的触发信号、TIM4产生内部ADC的触发信号、TIM5测量两路频率信号、TIM6 100毫秒以上的长延时状态检查)、6个开关量输入、2路控制输出、人机界面(键盘、LCD)、7个DMA数据流(DMA1的S2、S4读取两路频率、DMA2的S0读取CPU内部AD结果、DMA2的S1、S2、S4、S5负责读取AD7606的结果及相关搬移),软件上有查表方式的FFT计算幅值与相位,准备升级把嵌入式操作系统及远程代码升级给用起来,但是无从下手。

网友A(点评):
多用,就用起来了

网友B:
任务比较多的话,功能比较复杂的情况,可以增加系统进去

网友C:
STM32CubeMX 可以自动生成 FreeRTOS 嵌入式系统, 当你用习惯后就回不到裸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M32CubeMX 可以自动生成 FreeRTOS 嵌入式系统, 当你用习惯后就回不到裸奔了。 ...

谢谢!Linux和macOS很难学吧,老同志感到很为难!

网友D:
嵌入式的操作系统难度都还好

网友E:
万事开头难,要相信自己

网友F:
用国产的rtthread吧,很简单的。也可以用stm32cubemx进行配置

网友G:
都可以,就是差的一个带入门的机遇

网友H:
不难的,只要下定决心,很快就能上手

网友I:
关键是思想不一样了.
以前不能用死循环的延时现在可以用了.
以前中断触发的行为, 变成等待了.

网友J:
嵌入式操作系统太多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谢谢!Linux和macOS很难学吧,老同志感到很为难!

嵌入式RTOS比Linux可简单多多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