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2830 4.5W 音频G类单通道功放

楼主(2022-03-07):
GENERAL DESCRIPTION
The ft2830 is a highly efficient 4.5W Class-G audio
power amplifier with automatic level control (ALC) for
use in battery-powered portable devices. It integrates a
filterless Class-D audio power amplifier with a Class-G
charge pump regulator based upon proprietary
Dual-PumpTM topology. It operates from 3.2V to 4.6V
supply. When operating with a 4.2V supply voltage, the
ft2830 can deliver into a 4Ω load a maximum output
power up to 4.5W with 10% THD+N, or a constant
output power at 3.5W with 0.5% THD+N. Its high
efficiency, up to 83%, helps extend battery life.
In ft2830, the power supply rail for the amplifier’s output
stage is internally boosted and regulated at 6.2V by an
adaptive charge pump regulator based upon the
Dual-PumpTM topology, allowing for a much louder
audio output than a stand-alone one directly connected
to the battery. It makes ft2830 an ideal audio solution
for portable devices that are powered by a single-cell
lithium battery while requiring higher audio loudness.
For applications where minimum EMI emission is
required, the charge pump regulator can be disabled.
The ft2830 features ALC to constantly monitor and
safeguard the audio outputs against the boosted supply
voltage, preventing output clipping distortion, excessive
power dissipation, or hazardous speaker over-load.
Once an over-level condition is detected, the ALC
lowers the voltage gain of the audio amplifier
proportionally to eliminate output clipping distortion
while maintaining a maximum dynamic range of the
audio outputs allowed by the boosted supply voltage.
FEATURES
 Proprietary Dual-PumpTM topology
 Filterless Class-D audio amplifier integrated with a
Class-G charge pump regulator
 Automatic level control to eliminate output clipping
 Maximum output power (Non-ALC Mode)
4.5W (VDD=4.2V, THD+N=10%, RL=4Ω)
3.6W (VDD=3.6V, THD+N=10%, RL=4Ω)  Constant output power (ALC Mode)
3.5W (VDD=4.2V, THD+N=0.5%, RL=4Ω)
3.1W (VDD=3.6V, THD+N=0.5%, RL=4Ω)  High efficiency up to 83%  Low THD+N: 0.05%
(VDD=3.6V, f=1kHz, RL=4Ω, Po=1W)
 ALC dynamic range: 10dB
 Low quiescent current: 2.6mA @ VDD=3.6V
 High PSRR: 70dB at 1kHz
 Two gain settings: 24dB and 27.6dB
 One-wire pulse control to set operating mode and
voltage gain
 Auto-recovering short-circuit protection
 Available in TSSOP-20L package
APPLICATIONS
 Portable Speakers  Multimedia Internet Devices
 Mobile Phones
 Portable Consumer Electronic Devices  2232442533

楼主:
一般描述 ft2830是一款高效率的4.5 w g 级音频功率放大器,配有自动电平控制(alc) ,可用于电池供电的便携式设备。它集成了一个无过滤的 d 类音频功率放大器和一个 g 类电荷泵调节器基于专有的双泵拓扑。它的电压从3.2 v 到4.6 v 不等。当运行在4.2 v 的电源电压,ft2830可以提供到一个4ω 的负载最大输出功率达4.5 w 与10% thd + n,或恒定输出功率在3.5 w 与0.5% thd + n,其高效率,高达83% ,有助于延长电池寿命。它使 ft2830成为一个理想的音频解决方案,便携式设备由单芯片锂电池供电,同时要求更高的音频响度。Ft2830的功能 alc,不断监测和保护音频输出对提高电源电压,防止输出剪切失真,过度功耗,或危险扬声器过载。一旦检测到过电平情况,alc 将按比例降低音频放大器的电压增益,以消除输出削波失真,同时保持增强的电源电压所允许的音频输出的最大动态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