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H747双核如何同时调试

楼主(2022-03-08):
使用官方开发板747-Discover,跑Demo程序,参照官方的双核调试文档 AN5286 配置了Keil。但是仍然不能同时调试2个核,只能调试一个核,请问是哪里有问题呢?

网友A:
双核原来是这样的啊
没接触过

网友B:
你要打开2个keil工程,1个M7,1个M4的 才行

网友C:
你注意下STLINK SERVER是否安装 了,它可以在www.st.com搜索下载。另外,SHARE STLINK是否勾选上了,注意两个项目中的都要勾选上。再就是port要选择正确, 0=CM7, 3=CM4。

网友D(2022-04-27):
好像是不能同时调试2个内核

网友E:
你问问ST的技术支持吧,但是我觉得好像只能用到哪个核,哪个调试

网友F:
我记得是这样,好像不能同时调试2个核心

网友G:
这双核是2个SWD是独立的么?

网友H:
你还是问问ST的官方吧,看看有啥操作说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