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L452低功耗模式下DMA模式ADC采集电压异常

楼主(2022-03-07):
AD, DM, ST, dc
主函数一直循环进入低功耗Stop2模式,低功耗定时器1s唤醒一次,使用低功耗串口触发采集ADC电压,一个通道采集两次,第一次DMA值一直固定为0x800????,第二次正常

网友A:
是不是对应的资源没有唤醒

网友B:
或者直接滤掉第一次,或者加延迟试试?

网友C:
可能是你的唤醒之后,DMA没初始化好?

网友D:
没遇到过这问题,你找个原厂FAE咨询一下吧

网友E:
可能第一次初始化没成功吧

网友F:
你可以采集三次,然后抛弃第一次数据

网友D:
这个好像不是很对劲,你看看芯片的数据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