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CubeIDE为什么下载不了?

楼主(2022-03-09):
显示nsis错误

网友A:
不可能吧,你找代理商要一个吧

网友B:
一般情况下载这个很容易的啊,你去官网下载

网友C:
你在哪儿下载的啊?我之前下载都很顺利的

网友D:
这个错误属实没遇到过,不过你可以去ST中文网站,上面有IDE而且应该很容易下载

网友E:
不知道的,你可以给官方发个邮件请教一下这是啥问题

网友F(2023-03-03):
是官网的网址么是不是和浏览器有关,换一个试试看

网友G:
你去官网下试试

网友H:
是网络的问题吗?

网友I(2023-10-22):
去官网下载或者找代理商要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