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杏科技ARM+FPGA双核心应用】GD32F4系列五——UART通信实验

楼主(2022-03-07):
一、爆靓照
二、实验简介
       本试验使用的芯片GD32F450IGH6,使用USART为USART0,引脚位PB6和PB7,经过串口转USB芯片CH340转换后,可通过USB接口与计算机通讯。计算机安装CH340驱动后,可通过串口工具来接收串口发送的数据和向串口发送给数据。其中ARM上的PB6脚为USART0_TX,ARM上的PB7脚为USART0_RX。用串口工具打开iCore3L对应的端口,波特率设为115200,发送相应的命令,便可以控制ARM LED的亮灭情况。原理图如下:
三、资料包下载(实验源码+详细文档说明)
1、源代码

2、实验指导书
3、原理图

网友A:
看起来  高级

网友B:
感觉这个板子功能真多

网友C:
嗯 经典的芯片啊

网友D:
在哪里可以下载整套的指导书啊

网友E:
非常期待看到代码

网友F:
这个板子功能太强大了

网友G:
是的 这是最基础的例程

网友H(2022-06-21):
你好,博主我想要源码学习一下,在此谢谢你。

网友I:
有串口通讯协议吗

网友J:
比较想看看跟原厂的区别。

网友K(2022-08-01):
很好的材料

网友L(2022-09-26):
小白,打卡学习

网友M:
优秀优秀

网友N(2022-10-27):
没看到就要先回贴,这是强迫灌水制度。

网友O:
GD32F4间UART通信的距离有多长

网友P:
如果两片GD32F4之间传输数据,要用什么通讯方式?

网友Q:
GD32F4上的st link v2能进行USART收发吗?

网友:
uart串口在GD32F4中也是有四种工作方式吗

网友R:
GD32F4UART的CTS和RTS怎么玩

网友S:
GD32F4的uart4能不能实现一主多从的485通信方式

网友T:
现在需要用STM32控制FPGA并且和FPGA进行通讯,请问STM32和FPGA的接口怎样才能实现呢?

网友U:
下载资料包看一下

网友V:
GD32F4中串口寄存器 USART_DR一次能接收多少位的数据?

网友W(2022-12-21):
楼主文档还是比较齐全,下载学习一下

网友X:
瞧一瞧,借鉴一下

网友Y:
这个最大的波特率是多少?

网友Z:
GD32F4的串口支持地址识别吗?

网友AA(2023-02-08):
非常好用的指导

网友AB(2023-07-13):
我在哪里可以下载一套完整的说明书

网友AC:
更想看看原厂的区别。

网友AD:
董事会太强大了

网友AE:
很多人都觉得这个董事会很有用

网友AF:
是的,这是最基本的动作

网友AG:
没看到第一个帖子,就强行灌水系统。

网友AH:
你好,博主我想要源码研究一下,在此感谢你。

网友AI:
gd32f4之间的通信距离有多远

网友AJ:
若是两片gd32f4之间传输数据,要用甚么通信方**

网友AK(2023-12-08):
GD32f4的UART4能否实现一主多从的485通信模式

网友AL(2024-04-30):
非常不错的帖子,值得推广扩散!!!

网友AM:
可以控制ARM LED的亮灭情况

网友AN:
需要用STM32控制FPGA并且和FPGA进行通讯,请问STM32和FPGA的接口怎样才能实现呢?

网友:
打开UART端口的时钟,并配置相应的GPIO引脚作为UART功能使用。
设置UART端口的波特率、数据位长度、停止位和校验位等参数。
使能UART端口的接收和发送功能。

网友:
GD32F4系列还包含了RTC实时时钟功能,RTC模块提供了一个包含日期(年/月/日)和时间(时/分/秒/亚秒)的日历功能。RTC可以工作在省电模式下,并通过软件配置来智能唤醒。

网友AO:
在通信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些错误,例如数据丢失、校验错误等。

网友AP:
回复看看,板子依然是绿色。

网友AQ:
在UART通信中,数据以字节为单位进行传输,每个字节前面有一个起始位,后面有一个或两个停止位,以及可选的校验位。

网友AR:
可以考虑使用DMA(Direct Memory Access,直接内存访问)等高级功能来减轻CPU的负担并提高数据传输效率。

网友AR:
可以验证GD32F4系列微控制器在UART通信方面的性能和应用。

网友AS:
GD32F4系列微控制器的通信程序,实现数据的发送和接收。在发送数据时,将待发送的数据写入UART接口的发送缓冲区;在接收数据时,从UART接口的接收缓冲区读取数据。

网友AT:
在配置完参数后,我们需要初始化UART模块,使其准备好进行数据收发。

网友AU:
GD32F4系列属于Cortex M4架构,具备32位单精度硬件浮点单元(FPU),支持浮点指令集,其浮点运算性能显著高于M0和M3架构。GD32F4的Cortex-M4内核不仅内置硬件FPU单元,还支持多种DSP指令集,如单周期乘加指令(MAC)和优化的单指令多数据指令(SIMD),这使得Cortex-M4能在单周期内完成所有的DSP指令集操作

网友AV:
在ARM Cortex-M4内核的GD32F4微控制器上编写用于发送和接收数据的代码。

网友AW:
使用UART接收数据的函数,从UART的数据寄存器中读取接收到的数据。接收到的数据将按照配置的参数进行解析。

网友AX:
在GD32F4系列单片机的应用中,UART(通用异步收发传输器)通信是一种常见的串行通信方式,它广泛应用于嵌入式系统之间或者嵌入式系统与PC之间的数据传输。要实现GD32F4系列单片机与PC或其他设备的UART通信,需要进行一系列的配置和编程操作。

网友Y:
,GD32F4系列还支持Modbus-RTU协议,这是一种主-从协议,在同一时刻,只有一个主节点,一个或多个子节点连接于同一串行总线。子节点不会主动发送数据,只有在收到来自主节点的请求时才会发送。

网友AY:
可以对通信速度、可靠性等方面进行评估和分析,并根据需要进行优化和改进。

网友AZ:
使用调试工具对程序进行调试和测试,确保通信功能正常。可以通过发送和接收一些简单的测试数据来验证通信的可靠性。

网友AS:
#include "gd32f4xx.h"
#include "gd32f450z_eval.h"
#include<stdio.h>

void uart_init(void);
void uart_send_data(uint8_t data);
uint8_t uart_receive_data(void);

int main(void)
{
    uint8_t data;

    gd_eval_led_init(LED2);
    uart_init();

    while (1)
    {
        data = uart_receive_data();
        if (data != 0)
        {
            uart_send_data(data);
            gd_eval_led_toggle(LED2);
        }
    }
}

void uart_init(void)
{
    gd_eval_com_init(EVAL_COM1, 115200);
}

void uart_send_data(uint8_t data)
{
    usart_data_transmit(EVAL_COM1, data);
    while (usart_flag_get(EVAL_COM1, USART_FLAG_TC) == RESET);
}

uint8_t uart_receive_data(void)
{
    if (usart_flag_get(EVAL_COM1, USART_FLAG_RBNE) != RESET)
    {
        return usart_data_receive(EVAL_COM1);
    }
    return 0;
}

网友BA:
UART是一种常用的串行通信接口,具有简单、可靠、易于实现等特点。它采用异步通信方式,通过一条数据线进行数据传输,可以实现全双工的发送和接收。

网友BB:
将GD32F4系列微控制器的UART接口与外部设备(如FPGA、PC等)的UART接口连接起来。确保连接正确无误,并检查电源和地线是否接好。

网友BC:
实际的嵌入式项目中,你可能需要将UART通信与其他功能结合起来,如通过UART接收来自传感器的数据,或者通过UART向显示器发送显示内容。

网友BD:
最好是把外部接口做一下隔离

网友Z:
可以尝试调整UART接口的通信参数,如波特率、数据位数等,以提高通信速度和可靠性。

网友BE(2024-07-31):
基于GD32F450IGH6芯片和USART0接口,您的系统设计用于通过串口与计算机通信,控制ARM的LED灯。

网友BF:
很多人发现这个板很有用

网友AI:
gd32f4 uart4可以实现一主多从485通信模式

网友BG:
如果在两个gd32f4之间传输数据,应该使用哪个通信方

网友BH:
我能在哪里下载整个指南

网友AB(2024-09-02):
如果在两个GD 32 f 4之间传输数据,应该使用什么通信方式?

网友AF:
你需要用stm32来控制fpga,和fpga进行通信。如何实现stm32和fpga的接口?

网友AH:
是的,这是最基本的套路,

网友AD:
银杏科技GD32F4系列ARM+FPGA双核心应用中,UART通信实验是重要环节。通过串口通信,实现数据收发,展现强大通信能力。

网友AE:
gd32f4中的串行寄存器usart_dr可以接收多少位数据?

网友(2025-04-21):
这个太方便

网友BH:
说明书通常在产品官方网站、制造商网站或电商平台找到

网友BI:
这板子集成了很多功能模块,方便了开发。

网友BJ:
GD32F4的UART4支持485通信,但需外接485转换芯片,才能实现一主多从的通信。

网友BK:
这个画的四层板?

网友AF:
功能确实丰富,适合各种项目需求。

网友BL:
GD32F4的UART4可以配置为支持一主多从的485通信模式,但需要外部电路辅助实现RS485收发器功能。

网友BM:
GD32F4系列单片机间传输数据,常用通信方式有I2C、SPI或UART。选择哪种取决于数据量和距离。

网友BN:
这是入门级的代码示例,不过讲的很好

网友BO(2025-06-08):
使用PB6和PB7作为USART0的TX和RX引脚时,需要将这些引脚配置为复用模式。

网友BP:
同一UART实例的TX/RX不可与其他UART实例复用同一引脚组

网友BQ:
启用UART接收中断,在中断服务函数中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网友BR:
UART模块通常提供错误标志(如帧错误、奇偶校验错误、溢出错误等),在中断服务函数或主循环中检查这些标志,并采取相应措施。

网友O:
使用RS-485总线(差分传输,抗干扰强),并配置终端电阻(120Ω)和自动收发控制(通过RTS信号切换收发状态)。

网友BA:
在 RX/TX 引脚上并联 100nF 电容至地,滤除高频噪声。

网友BS:
引脚复用、电平匹配、抗干扰措施。

网友O:
正确配置中断优先级和使能中断。

网友BC:
DMA传输完成后触发中断或标志位,以便及时处理数据。

网友AT:
在接收数据时,设置超时机制,避免因数据未及时到达而导致系统卡死。

网友BT:
GD32F4的UART通信需重点关注硬件电平匹配与布线、波特率精度配置、中断/DMA驱动的正确使用及抗干扰优化。

网友R:
DMA缓冲区大小配置错误、传输模式未使能循环(接收场景)、中断未及时处理。

网友O:
对于关键数据,可以设计重发机制,确保数据可靠传输。

网友BU:
TX/RX走线长度尽量短(<500mm),避免长线导致的信号衰减和反射;差分信号(如RS-485)需等长布线(误差<10%)。

网友T:
通常需要连接TX(发送)和RX(接收)引脚,以及地线(GND)。

网友BC:
若连接 RS232 设备,需通过 MAX3232 等芯片进行电平转换。

网友AW:
工业场景中,长距离通信(>10m)或强干扰环境建议使用隔离型收发器(如ADuM5401),避免地环路干扰。

网友BV:
波特率配置错误、引脚复用未使能、TX/RX短路或开路、外部设备未正确初始化。

网友BW:
通常选择1位停止位,但某些协议可能需要1.5位或2位停止位。

网友S:
长距离传输(>10m)时,可在TX/RX末端并联120Ω终端电阻(匹配传输线特性阻抗),减少信号反射。

网友BX:
UART信号线需与地平面紧密耦合,避免跨分割(如在电源/地的分割区走线),减少地噪声。

网友V:
启用DMA循环接收,数据持续存入缓冲区。

网友BY:
如果使用多个UART,确保它们的引脚、中断和DMA通道不冲突。

网友BZ:
注意中断优先级设置,避免与其他高优先级中断冲突。

网友BB:
外部设备的电平与之兼容。

网友Y:
使用DMA可以减少CPU负担,提高数据传输效率。

网友AX:
GD32F4 系列的 UART 通信是嵌入式系统中最常用的串行通信方式之一

网友AR:
在点对点通信中,TX引脚应连接到对方的RX引脚,RX引脚应连接到对方的TX引脚。

网友CA:
根据数据量选择合适的收发方式,避免缓冲区溢出。

网友V:
波特率误差过大、校验位不匹配、干扰导致位翻转。

网友CB:
在电磁兼容性要求较高的场合,注意UART信号的布线,避免干扰。

网友BA:
由于时钟源的精度限制,实际波特率可能与理论值存在微小误差。确保误差在通信双方可接受的范围内

网友AO:
避免在中断服务函数中执行耗时操作,以免影响实时性。

网友CC:
需处理DMA传输完成中断(如接收完成时,检查DMA_LISR_TCIFx标志并处理数据),避免缓冲区溢出(可配置DMA水线中断或使用双缓冲区)。

网友CD:
采用主从模式(如Modbus RTU),主设备轮询从设备地址,从设备仅在地址匹配时响应,避免总线冲突。

网友BZ:
波特率不匹配、接收缓冲区溢出、干扰。数据丢失或乱码

网友AR:
通过回环测试和硬件工具验证通信链路。

网友CE:
DMA可以提高数据传输效率,但配置不当可能导致数据传输错误。

网友CF:
使用外部串口转USB芯片

网友BW:
在TX/RX引脚前端添加TVS二极管(如SM712),钳位静电或浪涌电压(如±15kV接触放电)。

网友CG:
波特率必须在通信双方之间匹配。常见的波特率有4800、9600、115200等。波特率设置不正确会导致数据传输错误。

网友AZ:
使用逻辑分析仪捕获UART信号,分析时序和数据格式是否正确。

网友R:
通信双方的地线连接在一起,避免电位差导致通信异常。

网友CH:
电源波动可能导致通信不稳定或数据传输错误。

网友CI:
建议优先通过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验证信号质量

网友CJ:
接收DMA或中断中需检查缓冲区剩余空间,若已满则停止接收并触发错误标志。

网友CK:
在进入低功耗模式前,禁用UART或配置为低功耗模式,避免功耗过高。

网友CL:
在GD32F4xx中,进入空闲中断后需要调用usart_data_receive函数清除接收完成标志位,否则可能会导致空闲中断被多次触发或不触发。

网友CM:
应用时需注意硬件设计、参数配置、中断处理及稳定性等方面。

网友CN:
精确计算波特率,合理设置数据位和校验位。

网友CO:
在UART收发器的VDD引脚附近并联100nF瓷片电容(高频滤波)和10μF电解电容(低频储能),抑制电源波动。

网友CP:
设置正确的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这些设置必须与微控制器的UART配置匹配。

网友Z:
5V 设备需通过电平转换芯片(如 TXB0104)连接,避免损坏 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