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么多玩电机的,请问电机的驱动如何做

楼主(2022-03-07):
电机怎么分类,
如何驱动
一说到电机,要么直接直流加电,要么用厂家推荐的驱动板

自己做的话,该如何做?一直很困惑,望指教

网友A:
讲究貌似也很多的,一般抄两次板,里面的门道能搞清

楼主:
我去百度看看

网友B:
首先你得明确你说的电机是什么电机?交流or直流?有刷or无刷?但是我猜测楼主说的就是直流无刷电机吧?

网友C:
我不是玩电机的啊

网友D:
都是玩小电机的多吧

网友E:
电机是什么形式的电机呢

网友F:
是不是只适用于直流电机啊

网友G:
对于这方面我是一窍也不通啊

网友H:
关键看楼主想用来干什么啊

网友I(2022-04-09):
想咋做就咋做呗,这个就PWM是基础的

网友J:
你指的驱动是硬件板还是软件程序算法呢?

网友K:
你可以去找个厂家做定制呢

网友L:
电机驱动一般都是根据客户需求,调试程序来实现驱动的

网友M:
就是让电机工作就算是驱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