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LM5117 低压启动时 打嗝,

楼主(2022-03-07):
各位电源大牛,
                我用LM5117做了个BUCK DC,输入要9~36V,输出7V,11.5V~36V进,可以正常输出7V和带载,当输出DC电压小于11V时,上电启动不能工作了,进入了打嗝模式。启动成功后,9V是可以工作的,开关频率为250kHz,原理图如图片所示, ,各位大牛,帮分析下,怎么才能使电源在9V以上也正常启动工作。

打嗝时电感输入波形

打嗝时电感输入波形

楼主:
补充下电感输入端的电压波形图

网友A:
Undervoltage lockout programming pin. If the UVLO pin voltage is below 0.4 V, the
regulator is in the shutdown mode with all functions disabled. If the UVLO pin voltage is
greater than 0.4 V and less than 1.25 V, the regulator is in standby mode with the VCC
I regulator operational, the SS pin grounded, and no switching at the HO and LO outputs. If the UVLO pin voltage is above 1.25 V, the SS pin is allowed to ramp and pulse width
modulated gate drive signals are delivered to the HO and LO pins. A 20μA current
source is enabled when UVLO exceeds 1.25 V and flows through the external UVLO
resistors to provide hysteresis.

网友A:
改变下1脚电压试试

网友A:
TI 网站有个仿真
你把参数输入 ,按出来的方案 对比下 自己的器件参数

楼主:
电路是参照TI官网上的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