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麦克和音频输入怎么叠加

楼主(2022-03-07):
双音源怎么进行叠加输出到一个耳机里,
软硬件如何实现,数字信号是怎么处理的?
谢dalao

网友A:
蓝牙芯片

网友B:
正常来说,是否可以接在一起就行啊?

网友C:
应该是没有啥信号处理的吧,直接接上应该就行

网友D:
你需要把音频搞成左右声道吧,然后接在耳机对应的声道上吧

网友E:
没研究过,感觉比较复杂呢

网友F:
音频好像需要处理吧,如果要是反向的话,音频就被抵消了,就没声音了

网友G(2023-03-03):
载波调制,参考ADSL猫

网友H:
两个电容耦合一下即可

网友I:
没做过相关案例

网友I(2023-08-11):
音频还要分左右声道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正常来说,是否可以接在一起就行啊?

这个应该不行吧,如果输出相反信号的话不就给抵消了

网友K:
不行加个电容试试

网友L:
应该不能直接连一块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正常来说,是否可以接在一起就行啊?

这个应该不能直接接一块吧

网友M(2023-10-21):
要把音频搞成左右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