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ADC转换的模式解释

楼主(2022-03-07):
#define ADC_Mode_Single                     ((uint32_t)0x00000000)
#define ADC_Mode_Single_Period              ((uint32_t)0x00000200)
#define ADC_Mode_Continuous_Scan            ((uint32_t)0x00000400)

有谁帮我解释一下这三种模式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
这边还有一个问题咨询一下:
1.ADC设置为单周期模式(ADC_Mode_Single_Period)
2.开通了4个通道进行ADC检测。
3.打开了ADC的中断。
4.设置了定时器1的cc4通道触发。
问:
1.各个通道转换的时候是同时转换的,还是按顺序转换的?
2.中断产生是1个通道转换完就中断1次,还是4个通道都转换完才中断?

楼主:
官方回应是:
按顺序转换完4个通道产生中断。

楼主:
假如我设置的每个通道的采样周期是7.5个,那么每个通道的总时间为
(12.5+7.5) = 20 个ADC的CLK,4个就是20*4=80个ADC的CLK,假如ADC的CLK是
12M的话,t=(80/12) = 6.67us,这样计算对吗?

楼主:
如果更换通道的时候不需要时间的话,以上时间就是正确的,带着这个问题去查找手册。记住是用户手册,不是数据手册。

网友A:
单通道转换,单通道周期转换,连续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通道转换,单通道周期转换,连续转换。

正解。

网友B:
一边转换,一边进入到中断中就可以了。没有别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边转换,一边进入到中断中就可以了。没有别的问题了。

能说详细点吗

楼主:
顶一下,有遇到AD转换的问题,大家可以留言讨论。

网友C:
从英文上也能进行判断啊

网友D:
ad的不同转换模式

网友E:
楼主对哪种模式不明白啊

网友F:
4个通道都检测完产生中断?

网友G:
哪种转换模式最常用呢

网友H:
每种模式的应用场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