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图导入AD19中看不结构图在哪里

楼主(2022-03-07):
请问各位:CAD结构图导入AD19中,提示Done! 根本找不到结构图在哪里,CAD图版本有设到最低,而且有设图为0,0原点

相关下载

网友A:
1.VF
2.把所有图层都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1.VF
2.把所有图层都打开

打开了,导入时层为KEEP-OUTPLAY   其他层是关了的

网友B:
图层颜色检查一下,导入AD后,缩放移动一下界面,看是不是跑到其它区域去了。

网友C:
CTRL+A看看效果
如果你的DWG是导出的,看看导成功与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层颜色检查一下,导入AD后,缩放移动一下界面,看是不是跑到其它区域去了。 ...

缩小了还是看不见,全选后移动,已找不到图形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CTRL+A看看效果
如果你的DWG是导出的,看看导成功与否

是DXF 格式,应该导成功了,就不知道偏移到哪里去了,有全选移动就是找不到

网友D:
CAD里面编辑下 所有线段 合并到一个图层里面
然后自己定义个零点坐标,导低版本的dxf 试试

网友D:
实在搞不定 DXF 放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CAD里面编辑下 所有线段 合并到一个图层里面
然后自己定义个零点坐标,导低版本的dxf 试试 ...

有重新在CAD建新的工程,把原图复制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