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Linux 内存释放命令详解

楼主(2022-03-07):
这篇**主要介绍了Linux 内存释放命令的相关资料,非常不错具有参考借鉴价值,需要的朋友可以参考下

我使用的是CentOS 6.5 ,搜索引擎大全由于卸载Solr 后发现内存占用挺多的,我想释放一下内存,就查阅了一些资料,分享给大家:

1.free -m 查看内存的使用情况,-m表示单位是兆

2.echo 1 > /proc/sys/vm/drop_caches

网友A:
跟之初的DOS,命令是不是有很多相似

网友B:
话说centos和Ubuntu的指令是不是差不多?

网友C:
对linux的命令还不是很熟悉,如果可以的话,请教一下,这种怎么入门呢?

网友D:
挺好的,感谢分享,正常来说centos是应用在哪类产品上啊?

网友E:
感觉好难的样子,写命令好难

网友F:
属实linux的就没有win用这方便,但是开发是真的亲民

网友G(2022-10-07):
记不住操作命令啊

网友H:
一部分是I2C1的工作模块,另外一部分是其控制模块

网友I:
CPU借助于APB总线访问相关寄存器达到对I2C1工作模块的控制

网友J:
控制模块的时钟仍然由外设时钟PCLK提供

网友K:
I2C1工作时钟源选择;I2C1模块工作时钟的开启使能。

网友L:
写命令好难

网友M:
centos和Ubuntu命令相差不大,只是几个关键词不同

网友N:
除了部分指令头,其他都一样

网友K(2023-08-01):
访问时采用不同的指令,所以并不会占用 RAM 空间

网友H:
极限情况下可以定义的变量可占 247 个字节

网友K:
128以上的某些地址为特殊寄存器使用,不能给程序用

网友O:
51 单片机不使用线性编址

网友P:
超出 120 个字节则必须用 idata 显式的指定为间接寻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