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大神能否谈谈8266开发过程

楼主(2022-03-07):
最好基于阿里云的,

我按照原子的教程,连接过机智云,但是现在的云太多了,转来转去,还是觉得阿里云更被大家接受
可是,靠着我这点底子,没有教程,着实有些困难,资料越找越多,实用的没多少,关键问题都巧妙的隐藏和忽略了~~~

大神们谈谈心得,谈谈感受可好

网友A:
你想连接什么云,就看什么云给你提供的API就可以了

网友B:
这种都是有说明文档的吧,比如阿里云连接肯定是有文档的

网友C:
你配合ESP8266的AT指令,再看看阿里云连接文档,很容易的吧

网友D:
机智云是都帮着做好了,直接用就好了,不需要创建设备模型之类的吧

网友E:
也不是难,就是多看看多用用就好了

网友F:
你相连接阿里云,可以找demo的吧,用8266连接阿里云的例子应该不少吧

网友G:
给我的感觉就是先去连接接口,然后数据格式按照阿里云约定的上传就可以了

网友H:
属实,现在资料太多太杂了,容易看懵

网友I:
也不难的,你看看阿里云连接教程,网上很多,跟着学习就好了

网友J:
连接云也没有啥巧妙的吧,都是看文档连,或者找demo抄

网友K:
网上的教程太杂,关键的部分总是隐藏掉,大多是互相抄的

网友L:
1、先到espressif的官网,找一个ESP8266的SDK , 叫:ESP8266_RTOS_SDK的,下载下来,有个doc目录,里面有说明的,先搭个开发环境,编译一下helloworld例程。
2、下载例到板子上。
3、用命令: idf.py -p port monitor,查看从串口返回内容,以检查整个开发流程是否有问题。
4、然后是STA例程、AP例程之类。
5、用电脑软件,开一个PC服务,再根据TCP的例程,连接这个服务器,发点东西,看能否可以接收到。
6、根据那个什么云,发点东西测试一下,看是否成功。

网友M(2022-07-08):
你看文档中心
文档中心一般都是技术团队写的
案例的话,个人写的,简略就看个人偏好了

网友N:
直接用就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