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请问官方大大,CH579有没有在处于下电模式时,电池...

楼主(2022-03-07):
请问官方大大,CH579有没有在处于下电模式时,电池低电压唤醒的测试程序?
想实现ch579在正常电压下睡眠,在睡眠时候提供低电量唤醒的功能,不过配置一些寄存器发现实现不了
主要在睡眠前配置大概简化如下了:

R8_SLP_WAKE_CTRL |= RB_SLP_BAT_WAKE ;//电池低电压唤醒
NVIC_EnableIRQ(WDOG_BAT_IRQn);//使能电池低电压中断
PowerMonitor( ENABLE );开启电压监控
LowPower_Shutdown( NULL );//进入下电模式的睡眠

多次组合,都未能实现这个电池低电压唤醒的功能。请问是我配置的不对,还是不支持我想要的功能。如果可以支持的话,麻烦官方大大给个测试程序,谢啦!

网友A:
你可以艾特一下官方大大

网友B:
低压监控是用来进行电压监控的,低压时电压已经不满足芯片运行的电压要求

所以低压我们是用来方式程序跑飞的,EVT里面的例子都是有个文件int.C的文件是定义在RAM里面的

使用时是这样的

如果低压时,会进到中断函数里面

低压是就停在中断里面,知道电压恢复。
如果是要开启低压唤醒
PWR_PeriphWakeUpCfg( ENABLE, RB_SLP_GPIO_WAKE|RB_SLP_BAT_WAK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