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大电流或者强电控制,可否和MCU放在一个板子上

楼主(2022-03-07):
新品设计,需要AC220控制,准备用继电器实现

但是空间有限,只能用一块PCB实现,

那么数字电路和高压控制在一起的话,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A:
安全间隙,电磁干扰。

网友B:
板子中间隔离。

网友C:
尽量放到一侧,边缘处,板子割地

网友D:
那需要看是多大的电流

网友E:
最好还是不要了

网友F:
要注意安全距离啊

网友G:
这些本来就不适合在电路板上

网友H:
建议楼主不要这样做

网友I:
最好别用电路板

网友J(2022-04-06):
家里的电器不都是MCU控制220V在同一块板上么????

网友K:
可以的啊,做好隔离就好啦

网友L:
可以与MCU在一块板子上的,没啥问题

网友M:
就是需要控制AC220呗,建议做好过零检测或者消火处理

网友N:
注意隔离和爬电距离,这个做好就行

网友O:
继电器控制AC的话得做个处理,不然有火花的

网友P:
弱电和强电分开就好了,用开槽的方式即可

网友Q:
你注意爬电距离其实就行,别的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R:
继电器控制不是很正常么。有过零检测的话就不用担心火花,也就是没啥问题

网友S:
需要注意就是别让交流高压电爬过来就行了

网友T:
你做好继电器部分处理就行了,其他不用担心的

楼主:
问题是,怎么注意呢?
最后在一个板子上来,中间给挖了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