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修改标号问题

楼主(2022-03-07):
(无正文)

网友A:
这种手工放的位号没编号(是问号)的好象是改不了的,有编号的就可以改,遇到新编号是另一个已有的就会自动更换另一个,但是一但重新导入网表就又会被改回去的,还是从原理图上改起吧。

网友B:
别偷懒 candence是很严谨的
从原理图上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