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5117 BUCK电路设计输出问题

楼主(2022-03-07):
各位,用LM5117设计了个9~36V电源输入,7V电源输出的BULK电路,参照数据手册设计,输出电压不对,
输入电感的电压波形如图所示,感觉进入了打嗝模式,输出只有3V,大家帮看下,

网友A:
就只有这么一张图,好多原因都可以蒙一下:电流采样电阻、反馈COMP网络参数、UVLO设定、电感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只有这么一张图,好多原因都可以蒙一下:电流采样电阻、反馈COMP网络参数、UVLO设定、电感值。。。 ...

楼主:
电流采样电阻我现在换成15mR的话,一直是打嗝模式,换成两个3mR并联的话,有输出7V,但最小输入工作电压只有9.3v,想调整到8V左右的输入电压,7V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流采样电阻我现在换成15mR的话,一直是打嗝模式,换成两个3mR并联的话,有输出7V,但最小输入工作电压只有 ...

增大R381

网友A:
C313有什么用途?正常应该是没有这个电容的

楼主:
R379我调整为20K了,现在就和R381关系就不大了,还是在8V左右容易打嗝,

楼主:
引用 网友A:
C313有什么用途?正常应该是没有这个电容的

C313滤下输出反馈脚的高频纹波

楼主:
TI官网上的仿真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C311去掉。C313住上移。

开关频率对了,但现在还是打嗝,已经把C311和C313拆掉。

网友C:
没加负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加负载吧。。。

加的有负载,100R的电阻,

楼主:
5117输出PWM波形输出不对,频率是配置频率,正常后下一个PWM脉宽就不正常,

网友D:
35w的用这个芯片还挺浪费的

网友A:
C311是不能去掉的,不知道你12 13脚的PCB走线好不好;
没有仔细看元件参数,感觉应该重点调整9脚相关元件

网友A:
你都在TI网站上仿真了,元件参数应该都是按仿真推荐值的吧

网友E:
你放个实物照片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放个实物照片来看看

LM5117的正面和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