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如何从汇编程序获得列表文件?

楼主(2022-03-08):
我用的是CubeIDE。
我想得到一个包含来自"Startup_stm32f427zgtx.s"的OP代码的列表文件,作为汇编程序的输出。
我听说我可以在网络上到处使用-Wa,-al选项,但我无法得到汇编程序的列表文件。
我在等你的帮助。

网友A(2022-07-19):
-Wa,这种操作是脚本吧

网友B:
你可能是没用对脚本吧,这种好像是脚本操作

网友C:
按理来说应该是可以配置生成的,但是好像是keil的操作方式

网友D:
你可以问问ST的技术支持,他们应该能有针对cubeIDE使用说明

网友E:
这种列表文件我还真不太会,但是你要加了这个指令的话,编程能正常通过么?

网友F:
正常你要是加了这段指令,你要是编译不出是有提示的吧

网友G:
我不会用,正常都不咋看这种列表文件的

网友H:
CubeIDE没用过,这个软件好像只能开发stMCU

网友I:
网上说的使用-WA啊之类的是用MDK操作的吧

网友C:
你再好好看看吧,网上应该是有解决方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