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为什么ST25R3911通信依赖于Qt?

楼主(2022-03-08):
为什么ST25R3911通信依赖于Qt?

网友A:
问的有点突兀啊

网友B:
不会依赖于Qt吧,应该适用于大多数的平台吧

网友C:
通讯依赖于QT?QT是个平台吧

网友D:
可能你理解错了吧,通讯一般都是串口,网口这种才能算通信吧

网友E:
你指的是必须用QT这个上位机软件是么?

网友F:
正常不会依赖QT的,可能上位机软件采用的QT编译的,所以你感觉是依赖QT

网友G:
这不是NFC读写方案么?不知道用的多不多

网友H:
属实问的有些迷糊,也不会依赖于QT的

网友I:
QT是一种跨平台的,大多数都可以用它吧

网友J:
不是很理解,为什么说通信依赖于QT呢,可能是上位机软件用QT开发的?

网友K:
这通信不是RFID通信么?无线通信的一种

网友L:
这种是IC读写器吧,我之前用过,通信好像是SPI,具体还得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