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 【AT-START-F425测评】+ 体验

楼主(2022-03-08):
一、开箱晒图
主控芯片用的是 : AT32F425R8T7-7 ,  根据官网介绍
[
雅特丽官网
]    https://www.arterytek.com/cn/product/AT32F425.jsp?t=1642061420579

,主要特性如下:
主要特性:
  • ARM® Cortex®-M4主频最高96MHz
  • 具有DSP指令集
  • 64+4KB 闪存,20KB SRAM
  • 1组2M采样速率12位A/D转换器(16通道)
  • 1个16位7通道高级定时器,1个32位,6个16位通用定时器,2个16位基本定时器,2个看门狗定时器(独立和窗口型),1个系统时间定时器: 24位自减型
  • 2 x I²C (支持SMBus/PMBus),3 x SPI / I²S ,4 x USART ,CAN 2.0B
  • DMA: 7通道接口全面,主频介于STM32F103和STM32F407之间,对于一些小设备已经够用了

二、上电测试
自己找了一组排帧,焊接到开发板上,连接SWD下载器供电,流水的就开始运行。
三、搭建开发环境
  • 软件安装软件还是用的电脑之前安装的MDK5.23
  • 驱动安装, 例程资源库下载从官网下载pack安装包,下载测试例程,手册等。

  然后,解压pack,安装。
四、例程测试
打开gpio工程,目录位于:【雅特力】F425开发板\AT32F425_Firmware_Library_V2.0.1\project\at_start_f425\examples\gpio\led_toggle\mdk_v5
  配置工程如下图所示:
改变流水的时间,从200ms到500ms, 编译,下载,流水灯速度就变慢了,程序验证成功
int main(void)
{
   system_clock_config();

   at32_board_init();

   while(1)
   {
     at32_led_toggle(LED2);
     delay_ms(500);
     at32_led_toggle(LED3);
     delay_ms(500);
     at32_led_toggle(LED4);
     delay_ms(500);
   }
}五、对比测试
目前国产Cotex-M芯片主要有兆易创新的GD32xxx、沁恒CH32xxx,还有就是雅特力的AT32xxx。这几款芯片在引脚,寄存器兼容性方面都和STM32基本一样,主频有些差异。具体性能表现还有等后续测试,目前手头只有GD32xx和AT32xx后续测试完成后在更新。
六、项目开发
后续测试下USB的控制器,看看效果。

网友A:
期待楼主后续测评贴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