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针对不同的频率如何选择电容滤波

楼主(2022-03-08):
感觉大部分mcu的电源脚都是0.1u或者0.01uf

可实际滤波,不是应该针对频率来选择的么?

网友A:
大原则是高频小电容,低频大电容

网友B:
对的,你说的是正确的,所以要看电路

网友C:
这个很正常,看你电路这块预计都有什么频次的纹波和干扰,在选择电容

网友D:
其实MCU大多数是0.1uF是因为前级采用LDO供电,纹波较小

网友E:
一般都是0.1吧,是因为输入给MCU的电源都比较纯净了

网友F:
这个参数估计就是实际测量来得出的

网友G:
看你需求,一般能用,但是要过检测的话,还得自己去测量,选择合适的电容

网友H:
我知道的是,进入到MCU的电源都比较稳定,而且频率都在0.1电容滤掉的这个范围内,所以才选择的

网友I:
属实是需要实际测量,然后选择对应的电容

网友J:
因为很多都没有这个条件去测试,一般都是厂家给出好方案,电源部分都带着,所以基本都是好用的

网友K:
这个你看多数都是用1117,所以用0.1电容也是正常的,因为1117的纹波很小

网友L:
首先耐压值必须大于线路电压,容量大一点滤波效果好,但这种电容体积都比较大,空间受限,可以根据需要选择,

网友M(2022-04-11):
50Hz工频电路中使用的普通电解电容器,其脉动电压频率仅为100Hz,充放电时间是毫秒数量级。

网友N:
滤波电容的容量可以根据负载电流的大小来选取

网友O:
一般式一个大电容和一个小电容并联

网友P:
1.大电容,负载越重,吸收电流的能力越强,这个大电容的容量就要越大  2、小电容,凭经验,一般104(100nP)即可  3、电容对地滤波,需要一个较小的电容并联对地

网友Q:
功率的3-5倍.微法.越大越好

网友R:
根据工作电流大小选,一般用470~2200μF。

网友S:
电容耐压必需高于实际电压(峰值)。越高越好

网友M:
滤波电容的容量越大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