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STM32F405移植到GD32F405方法

楼主(2022-03-08):
本人预将STM32F405的现有工程移植到GD32F405上去,目前代码是使用的HAL库编程,使用到的外设有USB,CAN,UART,SPI,I2C,ADC,TIM等,请问有无可以将STM32的HAL库快速移植到GD32F405的方法?还是必须使用GD32的标准库开始重新编写一遍

网友A:
重写吧,如果你的STM32工程是基于ST标准库写的,移植到GD芯片到是有很大可能(网上有很多是这么干的),但是HAL库就算了吧,这个问题我也咨询过GD原厂FAE,得到的结论是不行,会有隐藏的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写吧,如果你的STM32工程是基于ST标准库写的,移植到GD芯片到是有很大可能(网上有很多是这么干的),但 ...

谢谢回复,如果必须重头开始写的话,GD这颗芯片就没有特别的优势了呀,华大,国民都有性价比更高一些的芯片可用~

网友B:
我记得有个帖子详细说过

网友C:
这个就看楼主的选择啦

网友D:
GD本身的优势也是不可忽视的

网友E:
我总感觉这个官网能找到一些可以参考的资料

网友F:
其实只要注意一些细节就行 大部分的步骤都是一样的

网友G:
论坛里有很多这种帖子的

网友H(2022-04-07):
一般不用吧,
你是要批量出产品么

网友I:
你好,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嘛。我也想将STM32F405程序移植到GDF405上

网友J:
官网或者代理手里,会有替代的知道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