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T-START-F425测评】+驱动0.96寸IPS彩色屏

楼主(2022-03-08):
          有幸参加雅特力AT-START-F425开发板评测,今天收到了开发板。

拆开包装后再来一个正反面
背面

板子有点简约,如果ADC里做一个电位器就好,能够模拟一下ADC采样。
下面就是安装 KEIL支持包,这样就不赘述了,只是我想查阅雅力特库文件说明时,打开是空白的,
网上说只要解除里面的锁定就可以,但是我解除了,还是一样的白板
后来多处找资料,发现不但要解除锁定,还需要在文件上右键,选择打开方式,选择C盘下的WINDOWS里的HH.exe打开才能阅读。

下面就是开始移植0.96寸IPS屏驱动了,把样板工程复制过来,把不要的文件删除
还需要把底板,库等文件移过来,然后把路径改改,再把lcd的驱动复制进工程,接下来就是改引脚 定义了。
gpio_bits_reset(GPIOC,GPIO_PINS_8)输出低电平,gpio_bits_set(GPIOC,GPIO_PINS_8)输出高电平,还有就是引脚初始化时,之前底板都是用的结构体和枚举,感觉不方便,就直接用GPIO口初始化。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PUT;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SDA_PIN|SCK_PIN| RES_PIN|DC_PIN|CS_PIN;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_struct);
此次用了PC7,PC8,PC9,PC10,PC11引脚。
忙了一阵子,终于到了激动人心的时刻,编译,下载,重启,点亮。
再近一点看
好像还少了点什么,不行,还得把雅特力**显示上去,再打开图像取模软件,一顿操作猛于虎,搞完上图
下面再把程序放上来,需要的来下载吧!

楼主:
感谢大家的支持,顶一下!

网友A:
这个是什么驱动呢

网友B:
0.96寸IPS彩色屏什么价格

网友C:
这个是spi的接口吗

楼主:
这个是用io口模拟出来的SPI接口

网友D:
0.96寸IPS很给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