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烧录问题

楼主(2022-03-08):
请教一下大家,我使用的是stc8G1K08-16pin芯片,外接的有一个232芯片,我用usb转232烧录时,检测不到单片机请问有啥需要注意的吗

网友A:
一般只需注意电源“冷启动”就行。可以测一下看在点击“下载”后、单片机断电时的VCC是否还有电压。

发新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