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JLINK烧写GD32L233需要怎么配置?

楼主(2022-03-10):
大家好,请教下用JLINK烧写GD32L233需要怎么配置?
使用keil开发,版本5.35
JLink 安装的7.60b
但是仍然识别不了GD32L233,在jlink的列表里搜不到这个mcu

网友A(2023-04-12):
你能下载关于L233的pack么?

网友B:
其实你可以弄个它的烧录算法,自己添加芯片型号也是可以的

网友C:
那就说明jlink暂时还不支持它吧,诶

网友D:
话说L233是什么内核的啊?

网友E:
找原厂要下载算法,自己添加一个吧

网友F:
搜不到就换成他家的烧录软件试试呢?

网友G:
我怀疑是不是这芯片不是arm内核啊

网友H:
有可能是你jlink的版本问题?

网友I:
你用jlink能不能连接到L233芯片啊?

网友J:
JLink版本不够新,再换新的。

网友K:
你找个同内核同Flash的,试试,应该是通用的。

网友L:
估计GD还没同步到JLink厂商那边吧。

网友M:
找不到就先选择它的大类,比如是M3还是M4的,这种方式试试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