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 OCD disable和NU-link 下载

楼主(2022-03-08):
我有一些疑问,请大侠解惑
1. 因为我要用到[SDA]/TXD_1/ICPDA/OCDDA/P1.6,所以必须让OCD disable,怎么设置是对的,搞了几下,好像不成功,P1.6还是不成功,让你IO口反转的
2.OCD disable后,Nu-Link还能下载软件吗
3. 当芯片程序下载错了,就是LDROM下载了错的boot程序,然后也设置从LDROM启动,怎么救,
谢谢

网友A:
帮顶下把,这个问题都看不懂

网友B:
2.OCD disable后,Nu-Link还能下载软件吗
=>用icp作whole chip erase

3. 当芯片程序下载错了,就是LDROM下载了错的boot程序,然后也设置从LDROM启动,怎么救,
谢谢
=>也是用icp作whole chip erase

谢谢,已经Ok了

网友C:
这个引脚的功能是什么啊

网友D:
看着像是引脚复用啊

网友E:
可以重新下载吗

网友F:
还有其他下载方式吗

网友G:
为什么不能使能了呢

网友H:
现有工程是如何设置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