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讨论] GPIO未配置前是什么状态

楼主(2022-03-08):
当GPIO口被配置好,
使用完之后想要恢复成配置前的状态,但是GPIO口不是保持高电平,就是保持低电平
有没有可能恢复成没有电平信号的状态呢?

网友A:
看看用户手册就知道了。想HK32F103系列的引脚,复位后的状态是浮空输入模式。详细请见寄存器GPIOx_CRL、GPIOx_CRH描述。

网友B:
这个和芯片设计有关系,要看数据手册。

网友C:
每个芯片的默认状态都不一样,要看芯片的手册。

网友D:
看看用户手册就知道了,很少人记住这个。

网友E:
顺路学习了,一直不确定上电前的IO状态

网友F:
应该是高阻态的。

网友G:
芯片的手册怎么定义的

网友H:
输入状态

网友I:
可以自己做一个上拉电阻的

网友J(2022-05-05):
这个状态好像就是不固定的

网友K:
为啥你想要高阻态么?

网友L:
这个好像都是上拉或者下拉吧

网友M:
你得看你,实在不行你就设计一下电路就好了,但是都是固定一个电平的

网友N:
为什么要恢复没有电平信号的状态呢?

网友O:
这个逻辑好像不行吧

网友P:
你说的没有电平状态好像是高阻态吧,看看程序是否有这么配置的呗

网友Q:
不能有这种状态吧,都是电平状态的

网友R:
没有可能吧,都是高电平或者低电平

网友S:
你可以试试呗,但是建议还是看看手册,手册有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