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嵌入FPGA的国产通用MCU,如何使用其2K逻辑?

楼主(2022-03-08):
AGM这次除了推出与STM32兼容的通用MCU外,还推出了四款特殊型号的定制MCU,料号分别是AG32VA101RCT6,AG32VA101VCT6,AG32VA401RGT6,AG32VA401VGT6。

这四款芯片对应的MCU型号如下表所列:

AGM32 MCU                              SoC AGM32 MCU定制芯片(含 FPGA 2K 逻辑)
"AG32VF103RCT6(64 pin)
*Max Speed:168MHz"              SoC  AG32VA101RCT6
"AG32VF103VCT6(100pin)
*Max Speed:168MHz"              SoC  AG32VA101VCT6
"AG32VF407RGT6(64 pin)
*Max Speed:248MHz"              SoC  AG32VA401RGT6
"AG32VF407VGT6(100pin)
*Max Speed:248MHz"              SoC  AG32VA401VGT6

这几款定制芯片除了正常的通用MCU功能以外,还内含了2K的FPGA逻辑。

其应用场景是,如果客户的PCB板上既使用了MCU,又有FPGA芯片,那么使用AGM的这款定制芯片,可以帮助客户降低采购成本,并且节省PCB板的空间和层数,以降低制造成本。

其具体的用法是:

通过逻辑改变引脚定义:在platformio.ini中指定: board_logic_ve,然后点击PROJECT TASKS下的Upload LOGIC。VE文件格式为每个引脚一行,每行由Function pin和Device pin组成,可参考 AgRV_pio\platforms\AgRV\boards\agrv2k_103.ve。Device pin 由封装决定,一般为PIN_xx的形式。

网友A:
什么是2k逻辑

网友B:
2k逻辑略微少了点儿,不过还是期待AG32早日发布。

网友C(2023-09-17):
什么时候出试用

网友D:
价格怎么样啊

网友E(2024-04-28):
兼容性MCU能够完全替代STM32嘛?

网友F(2024-08-31):
它们不仅是通用的 MCU 解决方案,还集成了 2K FPGA 逻辑。

网友F:
这种集成的设计可以带来许多优势,尤其在特定应用场景中,能够有效降低成本和简化设计。

网友G:
因此,可以精确铣削电镀半孔并提高工艺可靠性。

网友H:
高频变压器磁芯利用率高(与单端电路相比)、电源电压利用率高(与后面要叙述的半桥电路相比)、输出功率大、两管基极均为低电平,驱动电路简单。

网友I:
静态测试是通过使用直流电压表和负载电流计来分别测试电源的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

网友J:
甚至会造成模块电源的损坏

网友K:
为了抑制共模干扰

网友L:
小型电子设备

网友M:
共模电感有时候又叫共模扼流圈

网友N:
电镀半孔可用于标准和高级PCB设计。

网友O:
共模电感对交流电流起着阻碍的作用

网友P:
定制MCU的主要应用场景是针对需要同时使用MCU和FPGA的客户

网友Q:
AGM推出的定制MCU为需要集成MCU与FPGA的应用场景提供了灵活的解决方案,降低了成本并简化了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