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这个错误

楼主:
AC, IO, PA, TI, ce

开始报错
但是修改了下图配置后,就通过了。
这是为什么

网友A(2022-03-08):
No space in execution这个意思是说代码段或者数据段空间不够用了,就是说你代码体积或者SRAM使用已经超过FLASH或者SRAM大小了,你把优化等级调高,受优化影响,代码或数据占用体积变小,就不报错了,到底是FLASH不够还是SRAM不够,要看具体的报错信息

网友B:
更改了优化等级?